为什么抓到不同IP,表现完全不同

楼主(2023-11-18):
同一个运营商,抓到IP段A,能正常访问未封的国外网站,抓到另一个IP段B,连未封的国外网站都不能连接。这是否说明世界第八大奇迹没有布置在B网段上,于是故意物理断开?

网友:
用什么工具抓的?是否抓的不对?

网友:
我遇到过,拨号获得某个网段ip,网速一切正常,另一个网段,网速奇慢无比,最后竟然是通过换光猫解决的,你说神奇不。

网友A:
正常,他们的网络设置过滤没弄好。

网友:
获得的IP地址都很近,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他们的网络设置过滤没弄好。

差不多吧,同一运营商,不同的地段,墙高也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