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购三洋洗衣机电脑板,正厂与付厂的区别

楼主(2023-11-18):
家里洗衣机电脑板坏了,搜多多,同型号有正付厂之分,二者价差十多大洋,能省则省,购付厂板,试机按暂停键后,过十来分钟会自动关机,退之复购正厂,试机正常。

网友:
这是在拼多多买的!

网友:
抄别人程序都会自己乱改,抄都抄不清楚

网友:
还是买正厂省事

网友:
哪来的副厂,就是个人仿制

网友:
个人仿冒根本不赚钱。出货量太少。
这个副厂很可能就是三洋品牌的拥有者荣事达给自己生产的低端品牌机型,实际是换壳换皮洗衣机做的缩水版低端主板。

网友:
副厂产品有可能是回收返修的,一般来说成本比较低

网友:
这个可真是不好区别呀!

网友:
这种维修配件销量并不大,价值又不高,还有副厂在做?

网友:
没准是返修件。

网友:
之前遇到过更换主板使用中关机,可能也是副厂的

网友:
用户需求量极少的产品,这个也有副厂的?

网友:
返修也问题不大,能用就行

网友:
主要看电脑板的复制抄袭水平,俺的洗衣机也换过几次电脑板(肯定不是正厂产品),但按暂停键后并不会自动关机。因为俺经常使用暂停功能,让衣物先在洗衣液中浸泡十分钟再进行清洗。

网友(2024-02-24):
俺买的国产洗衣机也有近十年了,没坏过电脑主板啊。楼主不会是被维修人员忽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