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差点翻车-老电炉换宇电PID温控仪表AI-706

楼主(2023-11-18):
厦门宇电算是国内做温控仪表性价比高的了,这边除了进口的,国产基本被宇电包圆。

这不,LD说有台炉子温控坏了,不能启动程序,换表800块,采购周期一个月,着急用。
今天正好周末加班,那就搞一搞。右边这个亮屏的炉子A,显示正常,无法启动程序。
左边这个是老炉子B的控制器,半桶水电工已经把两个炉子的温控面板互换了,故障依旧。
我从库存里找出来两块吃灰的同款仪表C和D(下排两块),试试看能不能最快修好。

首先怀疑是A和B的启动按键氧化,从仪表C拆一块面板换上去

换之前测一下面板A和面板C按键是否正常,测下来A面板确实启动键不灵,而且外壳塑料酥脆,固定螺丝柱已经断了,
C面板按键正常,塑料有弹性,有库存就是好。实际证明A仪表是AI-706,C仪表是AI-708,但是通用的,换上程序依旧不启动,好尴尬

灵机一动,是不是CPU板坏了,赶紧把B仪表的CPU板拆下来换上,OK,程序顺利启动
这下确定了,A和B仪表两块面板都是启动按键氧化,B仪表CPU板故障,还好有库存仪表C贡献了面板,三台凑了一台能用的出来。

左边是AI-706的电源板,右边是CPU板

报警输出模块是继电器小板,控制输出是光耦隔离小板

具体CPU板子是哪里坏了我也懒得研究了,反正这玩意我也懒得元件级维修,有库存板子换上就行,等新仪表采购到货就行。
吐槽一下发帖失败3次。。。。。。。。。。。

网友A:
库存强大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维尼老板修好了之后,领导有没有什么表示

网友B:
这玩意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存强大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维尼老板修好了之后,领导有没有什么表示 ...

并没有。。。。。。。。。。。。。。可能加鸡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那么贵

工业用的东西,三百块出厂,800块采购,你懂的

网友C:
移花接木,手到病除,领导:混数码之家的果然有两把刷子

网友D:
这温控器成本也就20,800简直是抢劫~

网友E:
不就是一块温控器吗?更换别的品牌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温控器成本也就20,800简直是抢劫~

刚才去淘宝的宇电旗舰店查了一下,还真卖800块,我还以为采购拿了500回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一块温控器吗?更换别的品牌的不行吗?

别的品牌也行,这种算是通用仪表,换新表要改一下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花接木,手到病除,领导:混数码之家的果然有两把刷子

下次就会有人说天天逛那破论坛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那么贵

我记得以前也就三百块,现在越来越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淘宝的宇电旗舰店查了一下,还真卖800块,我还以为采购拿了500回扣呢 ...

那800块的链接是品牌控价用的吧

网友:
有人用就涨价,没人用就下滑,市场行情。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F:
三台凑了一台能用的

C和D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台凑了一台能用的

C和D哪坏了?

C和D大概率没坏,不像装螺丝,沦为料板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C和D大概率没坏,不像装螺丝,沦为料板了哈哈

如果CD没坏,可以整体替换AB

不用拆了换板子吧

网友:
几个坏的拼个好的,移花接木,技术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