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松下摄像机手柄单元VW-HU1GK,更换补光灯灯珠

楼主(2023-11-18):
松下VW-HU1GK手柄单元,是松下HC-X1500GK 4K摄像机的一个可选配件,松下VW-HU1GK手柄单元内置的亮度调整视频灯能够适应在昏暗场景中的拍摄,两枚卡侬输入接口能够与导播台直接相连,用户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控制面板进行调节,从而达到更清晰更稳定的收音效果。
在拆除卡农接口的螺丝后可以拆掉侧面板;
内部其实还是比较空的,各个小板之间通过排线链接;
灯板使用的是玻纤板,没有额外散热措施(灯板与后面的铁片并没有完全接触,中间有一两毫米的间距)
原装补光灯是8颗日亚的757系列6v灯珠,四串两并;
实测色温在5000k左右,显色指数80;
拆除原灯珠更换为汉半的sunlike灯珠,色温选的是3000k以接近以前白炽灯补光灯的光色;
实测色温2971k,显色指数96.6,R9也在90以上;
整体做工其实还不错,但没考虑灯板的散热是个败笔,最后组装的时候我给灯板和铁片之间加了导热材料以期改良散热。
考虑到这东西几千块的售价,属于是有点那啥了。

网友:
只起到一个接口转换作用吗

网友:
做工不错,很精致

网友:
灯板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灯板使用玻纤板,还没给灯板增加散热,感觉是厂家故意的。

网友:
尊贵的小米14PRO用户你好

网友:
这设计对于不会换灯珠的来说,就是要换板哦。

网友:
这设计真是坑啊

网友:
Sony的东西,做工不错

网友:
首尔的sunlike灯珠确实不错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家伙,看到手持光谱计,就知道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