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石英灯交流电子变压器

楼主(2023-11-18):
这个石英灯交流电子变压器,外形小巧,电路简单。
有2个13003A三极管,4个1N4007二极管,1个DB3双向触发二极管,4个色环电阻,3个涤纶电容,一大一小2个磁环变压器。
很简单吧。

网友:
交流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节能灯的镇流器

网友A:
这可不是节能灯镇流器,这是高频降压的,输出12V,但是必须带载,正常情况下,输出是高频焦虑,不能整流滤波,用在石英钨丝灯上非常完美

网友:
这个我买了很多个,只用了几个。

网友:
实际上就是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稍微改了一下,去掉了300V滤波电容,输出电感换成了高频变压器

网友:
实际上就是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稍微改了一下,去掉了300V滤波电容,输出电感换成了高频变压器。有些低压电热毯、加热桌垫之类的用的也是这种驱动

网友:
高频电子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
交流电子镇流器

网友:
灯具配套的驱动模块,不能空载。整流滤波后,电流变化的设备也不能用,轻载电压过高,重载电压不足。

网友(2024-01-14):
电子变压器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化,可以改成电源,焊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节能灯镇流器,这是高频降压的,输出12V,但是必须带载,正常情况下,输出是高频焦虑,不能整流滤 ...

这可不是节能灯镇流器,这是高频降压的,输出12V,但是必须带载

输出12V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节能灯镇流器,这是高频降压的,输出12V,但是必须带载

输出12V高频交流电

网友:
输出是40KHz的12V交流电。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的支持和帮助,这个交流12V用数字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