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摄像头咪头的灵敏度?

楼主(2023-11-18):
目前摄像头自身咪头的拾音效果不大好,
稍微远一些声音就非常地不清晰,
用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摄像头咪头的灵敏度呢?

网友A:
换咪头,换指向型远点的咪头。

网友B:
换咪头,或是增加一级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咪头,换指向型远点的咪头。

指向型远点的咪头哪里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向型远点的咪头哪里买?

淘宝看看,不一定有合适内置的,估计要外置才行。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加钱能解决

网友:
买个塑料漏斗接一根软管粘到咪头外部,想听哪里漏斗大头对准哪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看看,不一定有合适内置的,估计要外置才行。

外置的是有源拾音器,不是咪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咪头,或是增加一级放大电路

增加一级放大电路,是有源拾音器么?

网友:
线路越长,问题越严重,更换品质好一些的咪头吧。

网友:
换高灵敏度咪头,在机子里面单指向咪头效果不一定明显。

网友:
换摄像头呀!!!

网友C:
摄像头自带的咪头都不是什么好货。效果好就买独立的麦克风

网友:
1.换咪头:用指针万用表R*1K档位,黑表笔接咪头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阻值大约为几K。然后对着咪头轻轻吹气,万用表指针会随之摆动,摆幅越大,则咪头灵敏度越高。
2.加装话筒放大模块,某宝有售,记得要选带AGC自动增益控制的,核心是一块贴片封装的芯片,增益还可分几档设定。具体芯片型号不记得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D:
楼主,换一个MIC头比啥都好,建议换手机用的。普通的驻极体就别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一个MIC头比啥都好,建议换手机用的。普通的驻极体就别试了

手机有咪头可以直接放到摄像头上用么?
有些手机咪头好像集成到充电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自带的咪头都不是什么好货。效果好就买独立的麦克风

独立的麦克风怎么接到摄像头?

网友:
电容麦试一试

楼主:
咪头就是电容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的麦克风怎么接到摄像头?

麦克风接主机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