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惠普笔记本电源19V改为24V(HIPRO HP-OL093B13P)

楼主(2023-11-18):
因为之前做了个电烙铁控制部分,转贴:DIY数字烙铁Hakko 907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没有正好的24V电源,只好用19V的笔记本电源凑数。

因为这个烙铁并不常用,起因是因为34410A的蜂鸣器坏掉了,需要更换,狭小缝隙中的元件怎么更换??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常用的电烙铁就一个刀头,不好焊接,翻箱倒柜弄出来的手柄,然后做的控制部分。
等电烙铁完工的时候,蜂鸣器已经换上了。
这两天把19V改成了24.5V.电压提高几伏,功率就大了很多,赞。改造过程如下:

开壳,两支撬棒顺着倒替着打开了。这个图是已经改造完成的了,基本外观没太大变化,缝隙不是很大

全屏蔽的状态,证明做工并不会太差。值得研究改造。

没有拆掉太多屏蔽部分,只把PCB焊接面拆出来了,

最喜欢的部分,描个原理图.IC52为431.R61A为10K。

掐指一算,R61A减小可以增加输出电压,,果然并联100K 电压升高了(验证可通过调整这个电阻值升高输出电压)。
然后换上拆掉原来的R61A-10K 电阻,换上10K 电位器,出意外了,22V电压保护了。
恰好,ZD1躺在正中央,拿出4.7V的稳压管串上(ZD1负责过压保护,大部分笔记本电源都是22V保护,所以串上一个4.7V稳压管,相当于大约26.7V保护)。
再调,7.829K的时候输出24.02V.
计算下来并联36K就可以,不过只找到了个33K 电阻,并上输出24.5V.完全可以。

还有输出电容,换成35V的,切记。升高原电源输出一定要记得改输出电容的耐压!!!
收工。

网友:
        不得不说真是厉害

网友A:
一直不敢改,怕放烟花

网友:
这都能改,高手哬!

网友B:
竟然没看明白!知道调431上下电阻值,改限流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都能改,楼主牛人,赞一个。

网友C:
厉害,满负载时压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满负载时压降大不大?

能用就行。
我还真没测带负载压降多少。但是按照原理来讲,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没看明白!知道调431上下电阻值,改限流稳压二极管!

431的电阻调整输出电压。
ZD1负责过压保护的。大部分笔记本电源都是22V保护,所以串上一个4.7V稳压管,相当于26.7V保护。

网友D:
可以24伏降低到15伏或者12伏升压到15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敢改,怕放烟花

只要不乱改就不会放花的,输出电容一定要看耐压,输出电压值的1.2倍以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24伏降低到15伏或者12伏升压到15伏吗?

这个可以的。具体的电源要看具体的电路。
单说这个电路的就更简单了,直接431的电阻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不乱改就不会放花的,输出电容一定要看耐压,输出电压值的1.2倍以上就可以。 ...

外行,所以不敢搞啊,真懂的肯定改的好

网友:
改电源,最怕的事情,

网友E:
19v,也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所以不敢搞啊,真懂的肯定改的好

其实,注意事项贴子里说清楚了。
你可以把电源看成黑盒,改动的地方是黑盒外接的电路,就不难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v,也可以了吧

19V也能用,但是跟24V相比,功率差很多

网友F:
楼主加个可调,直接弄成可调电源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加个可调,直接弄成可调电源更好

嗯,按道理来讲是可以的。不过,我建议提前计算电阻值,用3个电阻分压,用电位器并联其中一个电阻的方式,避免电压过大过小。
我有可调电源的。
弄这个电源的初衷是给电烙铁配个电源,方便携带着出门的时候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