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C5015 有引脚说明吗?

楼主(2023-11-18):
Hello friends, I'm looking for the datasheet of the XC5015 IC but can't find it, maybe you can help? This is a dedicated chip used to make isolated DC/DC converters

网友:
产品概述
XC5100是一款具有仅 6uA 静态电流的同步升压变换器。
XC5100在PFM 的基础上采用了自主的专利技术,一方面消除了变换器输出电容 ESR 对稳定性 的影响,提高了输出电压的稳态精度;另一方面,使系统的工作频率高达 1.2MHz, 同时又能保持超低的静态电流,实现最高的效率。XC5100输出电压可以进行内部 调节,实现从 1.8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 调节步进为 0.1V。XC5100仅需 三个外围元件即可达到所需输出电压,并支持小型的外部电感器和输出电容器。
XC5100采用肖特基二极管也可支持高输出电流应用。
产品特点
① 低静态功耗: 6uA
② 高效率:可高达 95%
③ 最大工作频率: 1.2MHz
④ 输出电压: 3V~5.0V (步进 0.1V )
⑤ 启动电压: 0.65V
⑥ 低纹波、低噪声
产品用途
①1~3 节碱性电池或镍氢电池供电应用
② 电子词典 / 数码相机 / 血压计
③MP3/ 遥控玩具 / 无线鼠标键盘
④ 医疗器械 /VCR/PDA/ 防丢器
等手持电子设备

网友:
电路图看看能不能发出来

楼主:
我问的是 XC5015,不是 XC5100!

网友:
深圳市科瑞芯电子有限公司为Xysemi/赛芯微的授权代理商   商品原厂原装

可免费给终端客户提供样品及技术支持
欢迎致电!

型号:XC5015

封装:DFN2x3-8

品牌:Xysemi/赛芯微

概述

XC5015是一款适用于单电池锂离子电池的完整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XC5015的DFN2x3封装和低外部组件数量使其非常适合便携式应用。此外,XC5015专-门设计用于在USB电源规格范围内工作。

由于内部MOSFET结构,不需要外部感测电阻器,也不需要阻塞二极管。热反馈调节充电电流以在高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期间限制管芯温度。充电电压固定在4.2V,充电电流可以通过单个电阻器进行外部编程。当达到zui终浮动电压后,充电电流降至编程值的1/10时,XC5015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移除输入电源(壁式适配器或USB电源)时,XC5015自动进入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2uA以下。XC5015可以进入关闭模式,将电源电流降低到50uA。

其他功能包括电池温度监测器、欠压锁定、自动充电和两个指示充电和充电终止的状态引脚。

特点

● 可编程充电电流高达200mA

● 不需要MOSFET、感测电阻器或阻塞二极管

● 适用于单电池锂离子电池的SOT成套线性充电器

● 恒流/恒压操作

● 具有热调节功能,可限度地增加电荷

● 无过热风险的利率

● 从USB端口直接为单电池锂离子电池充电

● 预设4.2V充电电压,精度为±1%

● 用于气体计量自动充电的充电电流监测器输出

● 充电状态输出对,无电池和故障状态显示

● C/10充电终止

● 关闭时的50uA电源电流

● 2.9V涓流充电阈值

● 软启动限制涌入电流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 ESD HBM 8KV

● 提供DFN2x3-8封装

应用

可穿戴设备

小容量电池充电器应用

蓝牙、GPS应用

网友:
Amigo,看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