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黄色的光敏电阻叫什么,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11-18):
摄像头上的一个黄点,开始被我当黄色纸张,
用镊子弄挖出来了,才看到后面有金属触片

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光敏电阻呢

网友:
直接与厂家联系购买,不知道型号参数,不好外购。

网友:
找马爸爸要

网友:
tb上可以一车一车的买

网友:
马爸爸家大把的有

网友:
你这图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声光控灯拆一个试试

网友:
图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A:
首先楼主能确定这是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能确定这是光敏电阻??

确定是光敏电阻,现在日夜转换功能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是光敏电阻,现在日夜转换功能失效了

那就是贴片封装的光敏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贴片封装的光敏电阻了。。。

平时光敏电阻都是白色,上面有些小波浪
这个黄色的光敏电阻网上也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