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变倍望远镜清理失败ATHENS-III 8至25倍

楼主(2023-11-18):
ATHENS-III,8-25X25,BAK4,
开始以为里面的油漏了,拆开发现不太像,
应该是泡水了,油跟水糊在某个镜片上了,
拆开清理一下,没拆完,没时间,最近忙,
中间有棱镜,还是不错的,
但不认识牌子,也不知道正品还是仿冒。
变倍是由中间两个镜片距离改变实现的,
清理了一下,稍微好些了,但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的

网友A:
记得第一次到中俄边境口岸,那些商城摊贩到处都是卖望远镜的,吆喝的是俄罗斯军用的,买回来一看是浙江产,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LZ拆完怎么调整光轴啊

网友:
哇,

    原来望远镜也可以拆的哟。

网友:
有充氮气吗?

网友:
多拆几个就好了,

网友:
装回去还需要校准吧。

网友:
拆了就得废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号称俄罗斯军用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很一般,象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第一次到中俄边境口岸,那些商城摊贩到处都是卖望远镜的,吆喝的是俄罗斯军用的,买回来一看是浙江产, ...

甚至在俄罗斯那边买的都是浙江产的

网友:
这种都不能自己拆,没办法校准

网友:
拆棱镜之前,用修正液等做好定位标记,装回时好调点。双筒难在光路平行调整,单筒好弄点。

网友:
变倍望远镜清理失败

网友:
也有个望远镜  转动特别涩  模糊看不清

网友:
家里有一个,几年用不上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