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隔壁孙寡妇修电视,可她却要杀了我!TCL L32F3301B液晶电视拆修。

楼主(2023-11-18):
隔壁邻居孙寡妇家的电视坏了,

拿来给我修,她说现在不怎么看电视了,
平时只玩手机。但这个电视是她结婚时买的,
如今物是人非,修好留着念想。
我说:大妹子,你放心,
有事儿你和哥说,
老弟指定把事儿给你办明白儿的。
她用信赖的眼神看着我,
虽然外面是飘雪的冬天,
可我怎么感觉要开春儿了呢?
办正事要紧,看看电视什么故障。

插电能开机,指示灯能亮。

开机后能进入系统,屏幕有显示,
但是黑屏,证明屏没问题。
分析是发光部分出现问题。
要么是灯条驱动电压不够,
要么是灯条上的LED灯珠烧了。
这问题简单,要么换板,要么换灯条。
只要屏不坏,其它都是小意思。
灯条加主板两样连20块钱都用不了
我对孙寡妇说,这个就包在哥身上了。
要是修不好,哥给你买个新的。
送走了孙,开始维修。

拆下背板螺丝,一定要仔细,
这个小的我就没看到,拿半天没拿下来。

拆下螺丝后打开后盖,看到电路部分。

主板没有什么烧坏的迹象。

测试灯条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驱动电压正常,说明是灯条的问题。

拆掉连接屏幕连接排线。
这个排线座,看似简单,其实一点也不难。
但是小白就是不知道怎么拆。你说气人不?

拔-出排线。

扣-开胶带。

小心逻辑板的排线,不要弄开焊了,
开焊到是可以再压,但那就麻烦了。
需要用到专业压线机。

拆掉正面外壳

液晶屏有胶带固定。小心拆下。

液晶屏找个平整、柔软的地方放好。

拆导光板固定压条。

接下来测试灯珠好坏。我用的是老式万用表。
万用表调到10K欧姆档,这时表笔是有输出电压的。

这时红表笔输出为负极,黑表笔输出是正极。
放在测试点上,完好的灯珠会发出微光。

经过测试后,最后一颗灯珠不亮。
取笔标记。

拆下灯条,取下透镜部分,再次加电测试,
确定是这个灯珠损坏。

找了办天,没有同型号的灯珠,
找了一个以前我家电视上的旧灯条。
为啥咱敢修知道了吧,以前我家电视也这毛病,
让我修好了。

外形有差异,但是尺寸一样。换之

没有加热焊台,只能用最笨的方法,
事实证明,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的。

到此,维修就算结束了,
不出意外的情况话,
就要出意外了。
装机。上电。

开机成功点亮,但是。。。
我C,液晶屏炸了。

安装外壳时,由于液晶屏没有摆放到原来的位置
外壳上的固定卡子,顶到屏幕上,
用力按时,把屏顶炸了,就差一丢丢。
一宿白忙活了。

本来还想着在孙寡妇面前显摆显摆。
这下好了,给寡妇买电视去吧。
这真是赔了寡妇又折了电视呀!

多谢捧场。

网友:
知识点,狗头
维修过程写得很详细,专业
文笔也不错
LZ 是文科班改理科了吗?

网友(2025-05-27):
你给人家取名孙寡妇,不炸才不正常

网友:
文采飞扬,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网友:
孙寡妇后续

网友(2024-10-08):
屏不爆也用不久,灯珠就是换同型号的也容易坏。

网友:
细说孙寡妇后续

网友(2024-07-09):
解说的好详细,就是孙女士没以身相许

网友:
孙寡妇要以身相许了

网友:
寡妇修电视

网友(2024-05-04):
会修电视还不够,要会通下水道

网友(2024-03-18):
背光容易修,拆装不容易

网友:
维修过程写得很详细,专业
文笔也不错

网友(2024-02-02):
精彩精彩....看了老半天最后的结局最精彩.

网友:
家电维修版“有事找大哥”

网友:
孙寡妇要把你的小鸡给割了抵债!!!

网友:
孙寡妇给我说了,我没敢接,后来找你也没弄好!你赔吧!

网友:
终日打雁 ,被雁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