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有修过电视,先来请教下这是哪里的毛病?

楼主(2023-11-18):
偶然看到电视屏幕最下方有一道约2cm宽的横杠,延伸的长度约为屏幕宽度的一半,麻烦各位给看看这大约是哪里的毛病。

液晶屏无损伤无破裂,也没有受过挤压或撞击。老人担心屏幕娇气,甚至屏幕上落的浮尘都没敢擦。
电视购于2018年,型号是海信LED55E5U

网友:
用得的话就先用着先。

网友:
没啥大的影响就不要动了,自己搞再搞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
这是屏的原因,估计除了返厂,一般维修是修不了,只能继续用或者换机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拆开把两从主板 到液晶的排线擦一下试试

网友:
裁一条与外框一样颜色的纸条,宽度略大于2CM,贴在屏下方即可。

网友:
看帖学习来的

网友:
抖音上有个女的老是发视频修电视的,修起来很轻松,可以去问哈

网友A:
看看坛友帮隔壁孙寡妇修电视的结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466-1-1.html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或别的地方有漏电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了,看着有问题的地方不大,还是无视吧,万一拆开弄不好,出别的问题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应该是液晶的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C:
这种故障越修越坏,因为你没有压线设备

网友:
液晶屏的排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液晶的排线接触不良

请教下,电视里面的排线都是导电胶压上去的?不是像手机排线一样有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越修越坏,因为你没有压线设备

请教下,电视里面的排线都是导电胶压上去的?不是像手机排线一样有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坛友帮隔壁孙寡妇修电视的结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466-1-1.html

我也怕拆开弄不好了,所以先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怕拆开弄不好了,所以先来问问

你能做的也就只有拆开后盖把排线擦一擦氧化然后重新插回去,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放弃,因为那不是个人能解决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专业的估计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