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PR48电源 接线求助

楼主(2023-11-18):
手里有个APR48电源 ,想改为可调电源,没有直接改的能力,买了一块控制板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电源反复跳,是需要接控制线吗?
请玩过的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先在此表示感谢了!!!

网友A:
买的什么控制板?

网友:
输入输出都看不明白    慎重慎重   轻则炸鸡  重则不可估量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电源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什么控制板?

淘宝搜:XY6020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电源肯定有问题

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有一个帖子和我这个现象一样,估计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信号的吧

网友:
这电源用料不错!
做工略低了一点

网友(2025-08-10):
APR48-3G电源不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