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矿渣硬盘 - 960GB闪迪X300DC

楼主(2023-11-18):
其实我不缺硬盘,但是想着让的电脑全固态。

离开机械盘,总觉得不可靠,那么18线之类的固态肯定是不能买的;那么就看看服务器盘,很多服务器盘也是不能买的,硬说可以清零。

只好去网上做功课但有明确说说马牌8198主控无法清零。

刚好群友在某多多买了这个盘,只要166,肯定是马牌的主控,于是我也下单了168大米。

隔天就到了,不同的是我买晚了,写入100多TB,而我那群友买的早,只有30TB以内。

朴实无华的外表,但看着很正经;鉴于我那个会上资料少,大家都不拆,只能我来拆了。

底下4个螺丝拆掉,上盖就掉了,对,一点卡扣什么的都没有,直接露出久违的一无所有的大板子背面:

板子被导热硅胶垫的粘性站在金属底壳上,不能撬板子,金属壳很薄,可以慢慢的通过金属壳变形一点一点剥离下来,看着做工很工整:

心心念念的主控,就是马牌的88SS9189,网上说这种主控没有工具;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既然能清零,为什么清零成100多TB呢,图个预判了我的预判么?

缓存是三星的K4B8G16460-MYK0,绿色制程的96FBGA,1.35V的8Gb  D-die  DD3L内存颗粒:

闪存颗粒是闪迪自家的标,手机老了,对黑色的对角总失灵,大概能看出是05459   128G,下面一行是5172DK51T0BL;大意单颗128G,8颗组成1024GB;实际开卡960G,毕竟专业级的要多留些冗余:

其他的就是电源部分的一些细节,大概就是各种电压的转换,用料什么的肯定是中规中矩:

这盘用了大半年了,除了写速度有点慢,只有400多,日常使用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能用CDM测速,会卡死,其他软件测速好像没问题:

不管怎么说,就当本坛首拆吧,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做工质量还真不错

网友:
千分固态,稳定第一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不知还有吗?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不错,看着做工也还行。

网友:
MLC的话还可以啊

网友A:
我记得新的的1t的好像也就3,400的样子吧,还有保修呢。二手固态就怕一年以后掉盘,要是能自己量产的还好,不能量产的就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
半年前6-18那几天¥79块包邮淘过一块东芝D9RVX  480GB企业级SSD(光是二颗DMT电容就值¥79块了),那么->¥79X2=¥138块差不多就是楼主淘960GB那个盘的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新的的1t的好像也就3,400的样子吧,还有保修呢。二手固态就怕一年以后掉盘,要是能自己量产的还好, ...

现在生产的QLC颗粒的垃圾SSD就算是全新行货,你用一年时间之后也严重掉盘。
  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很多都不能买了,全是一堆垃圾SSD,3C电子快消品。

网友:
固态盘这个价格真不 错

网友:
  拆友们说到MLC颗粒,其实MLC颗粒也分档次、分等级:一般的正片MLC颗粒的P/E寿命理论上约3000次出头,而企业级SSD用的特挑的MLC颗粒约一万P/E寿命。

网友:
很多厂家都学坏了,现在连企业级SSD都开始用TLC颗粒了。就算是特挑颗粒eTLC也只有约一千P/E寿命(只相当于普通MLC的三分之一P/E寿命)。

网友:
英特尔DC S3500两个35V
八、九年前的企业级SSD,虽然很多用电解电容来当掉电保护但是颗粒都用MLC,很多还是特挑的eMLC或者英特长寿命HET-MLC颗约二万P/E寿命。
  现在不少企业级SSD也开始缩水玩起“计划性报废”。厂家们一个一个都学坏咯。

网友:
这速度可以

网友:
重点是:MLC颗粒的盘用了一两年之后也不会掉速。

网友:
楼主拆的这个闪迪X300DC 960GB 好像也有人卖【清0盘】咯。///

网友:
做工可以的,用用足够了。

网友B:
其实固态硬盘真没必要那么大容量的,256G做个系统盘就不错了,存放数据还是机械盘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固态硬盘真没必要那么大容量的,256G做个系统盘就不错了,存放数据还是机械盘靠谱! ...

机械盘的SMR叠瓦盘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固态硬盘真没必要那么大容量的,256G做个系统盘就不错了,存放数据还是机械盘靠谱! ...

¥四、五十块钱淘企业级PMR垂直记录的HDD机械盘,就比¥十多块、二十块的消费级产品希捷 ST500DM002耐用多。
  淘机械盘也是有蛮多的坑的,不是所有的HDD机械盘都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