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靠谱的厨房吸顶灯30cm*30cm推荐吗?

楼主(2023-11-18):
厨房之前的是侧边灯条的那种,发现有几颗灯珠变暗了,想换了。

淘宝搜了一圈,发现捣糨糊的太多

大多都是贴牌的

一个30左右,这种咋样?

求推荐几款靠谱的

网友:
雷士的30多的还可以,足瓦。亮度还行

网友:
去年给丈人买过佛山照明出的30*30,没毛病。

网友A:
TCL,用了三年了没任何毛病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然后自己改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075-1-1.html

网友B:
买欧司朗首尔三星一类的好灯珠换呗(注:这种方法并不省钱还得搭人工,但眼睛巴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欧司朗首尔三星一类的好灯珠换呗(注:这种方法并不省钱还得搭人工,但眼睛巴适呀) ...

灯珠那里有卖的,发个地址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珠那里有卖的,发个地址呗

你得测量原灯珠参数(电压电流显色)侧重光效还是显色(比方重显色就选RA大的重光效就选流明大的),这类好灯珠特点是管芯中都集成有稳压管,即正反向都导通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然后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L,用了三年了没任何毛病

功率低了吧,十瓦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