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急!笔记本屏幕上出现了问题,大家看看会扩散吗?

楼主(2023-11-18):
只在纯黑色背景下出现,其他没有,大家看看会扩散吗?

网友:
大事不好啊!

网友:
肯定有问题,怎么造成的?

网友:
先确定一下不是异物,如果是屏的话没有硬物再次顶击或其它物理冲击应该不会扩散,在边上不影响使用

网友:
贞子要出来了

网友:
已经这样了,心思啥呢

网友:
如果是意外撞击引起的,一般不会扩散的,如果是边框里有异物或变形引起的,要解决,不然还会挤压扩散大的

网友:
这机子也比较老了吧?坏了正好有理由换新机啦。

网友A:
白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粗略一看像屏碎了或者进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粗略一看像屏碎了或者进液了

白屏完全看不出,只在黑色背景下有

网友:
不排除是粘合层胶水老化脱胶哦,如果是脱胶是会逐步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