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索尼nwz-b152f 固件及刷机方法!

楼主(2023-11-18):
朋友给了一个索尼MP3,原电池老化坏了,更换了新电池后,按开机就一直停留在开机画面,无法进入系统,按了背后的重启reset也没用,怀疑固件损坏,想重新刷机试试,就是找不到刷机软件和固件,主控为STMP3770,求助各位大神来帮忙!

网友:
这个固件应该不好找

网友:
http://www.gujianb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0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账号和钱币,下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账号和钱币,下不了!
那个只是工具没用。
老站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5390

可以站内搜关键字,还有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只是工具没用。
老站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5390

看了,他那可以认盘放文件开机,我这个不开机插上电脑也不识别,无法和他那样把文件放进盘里再重新开机!所以只能找原厂固件重新系统了!看来难搞了!

网友(2025-03-26):
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