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G2131 增加电容后自身能够形成稳定振荡?

楼主(2023-11-18):
频率又怎么控制呢
一个本来由555提供脉冲给EG2131的电路  结果555是可以省略的?  懵了
至少在立创下的中文手册上  我是没有找到有这方面的应用说明

但以前好象有坛友提及  当时自己没在使用2131 也就没在意

网友A:
以前看到一些主动均衡板的电路图,上面用到MOS驱动芯片,就是芯片自己振荡的,RC振荡,不知道和这个是不是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一些主动均衡板的电路图,上面用到MOS驱动芯片,就是芯片自己振荡的,RC振荡,不知道和这个是不是 ...

茶也有点好奇
官方貌似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应用说明
只能感叹有的高手太厉害了  难道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网友B:
一杯茶发个图啊

网友C:
是有这样的自振荡,不需要外部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杯茶发个图啊

论坛最近老是抽风

没图, 只是模糊记着哪里说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这样的自振荡,不需要外部信号源

自振倒不是新鲜事  关键是它本来是管MOS工作的  如果自振不稳定或者频率不适合MOS桥   MOS损坏就老费钱了不是? 手册上也没提及自振的用法  茶总觉得有点不塌实

网友D:
随便找个类似的运放,这么搞就会震荡了,至于什么频率稳定不稳定,当然并不稳定了,随着工作电压和温度都会漂移,因为电池均衡器是开关电容的,无所谓工作频率才能这么搞,如果是变压器反激之类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个类似的运放,这么搞就会震荡了,至于什么频率稳定不稳定,当然并不稳定了,随着工作电压和温度都会 ...

茶有点担心  这种场景的使用  会不会引起MOS损坏?

网友(2024-02-24):
有的,坛里的EWHZ大佬做锂电池的均衡板就是取消了555,用EG2131自激振荡驱动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