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咸鱼上好多假SSD,尤其是三星比较多

楼主(2023-11-18):
大家要注意,购买尽量避开三星品牌

网友:
为什么在咸鱼买呢,某东不香吗?

网友:
三星固态,除了sm961,其它的都不看,新的质量问题,老的假冒伪劣清零

网友A:
咸鱼假货泛滥,除了SSD,机械硬盘也是清零换标的,其他什么鼠标,键盘,耳机的知名品牌都有假货。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有假货。

网友:
现在咸鱼里面的水太深了,现在就看看一般都不买。

网友:
咸鱼已经废了,监管盲区,都是二道贩子,不会挑的别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假货泛滥,除了SSD,机械硬盘也是清零换标的,其他什么鼠标,键盘,耳机的知名品牌都有假货。
只要有足 ...

美其名曰海外版

网友:
问题是还不便宜

网友:
闲鱼的水太深了

网友B:
看主控就行了,三星都是自家主控。如果是小螃蟹的主控,都是扩容盘!

网友:
三星的企业盘还是挺靠谱的,尤其是大容量的,sm/pm系列的也可以,其它的就看眼力了,买的sm961,sm863还都挺好的,不想用了拆颗粒也保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主控就行了,三星都是自家主控。如果是小螃蟹的主控,都是扩容盘!

三星老型号主控可是会被奸商开卡的,比较新型号的,虽然无法开卡,但貌似可以清零

网友:
三星的其实可以清零的
都不用PC3000之类的
别问,你花钱我就告诉你咋搞

网友:
我就买过一块假的,好在经店小二仲裁才给退了,还贴了邮费

网友:
三星的盘还管他真假。真的假的都不要。好多拆颗粒都开不成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老型号主控可是会被奸商开卡的,比较新型号的,虽然无法开卡,但貌似可以清零 ...

重新开卡或者清零也就罢了。但是卖扩容盘就是纯纯的奸商了。小螃蟹扩容盘刚出来的时候,我也上过一次当,不过那个卖家是个小白,也讲原则,直接给我退款了,盘也送我了。。。。

网友(2024-01-08):
三星 金士顿 西数等等,最近假盘太多了,上次金士顿KC600我差点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