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新手小白 周六继续手搓优盘 银灿IS903写保护+英特尔MLC颗粒(五)

楼主(2023-11-18):
近期搞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优盘主控板,
继续提升一下手搓技能,不足之处,
还望坛友们指点一下

主控板:银灿903 写保护  单贴
颗粒:英特尔29F01T08OCMFP   20nm  8ce   128G  BGA152封装

上机测试,识别正常

量产设置基本默认 密码大写IS0024
写保护的板子上机前,要把写保护开关关闭,
软件里勾选SWP 以免量产失败

量产比较顺利,坏块也能接受

win 10 系统下跑个圈 顺利通过

win 10 系统下  速度测试

win 7 系统下  速度测试

心情美滋滋,花费了一天时间,也是值得了 愉快的休息日

网友A:
速度还可以嘛

网友B:
为毛几个软件检测到的颗粒型号跟颗粒表面的字都不一样???

网友C:
带写保护这个可以有 同主控MLC 256G 做的U启通PE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几个软件检测到的颗粒型号跟颗粒表面的字都不一样???

ID一样吗?

网友:
没风枪,都是买的坛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写保护这个可以有 同主控MLC 256G 做的U启通PE 好用!

是的呢,硬件写保护,防木马病毒程序,不破坏文件,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几个软件检测到的颗粒型号跟颗粒表面的字都不一样???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啥,都是实测图,没拼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可以嘛

嗯嗯,读写速度几乎一条直线,就是连续读写发热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啥,都是实测图,没拼凑,

白片或者黑片随便打印的型号,PF29F01T08OCMFP的ID是 89,84,64,3C,A5,0C。 89,84,64,3C,A9,0C虽然也是L85C,但看上去更接近L95B。

网友:
真的支持8CE的!太好了

网友D:
哥们这个带写保护短板用啥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这个带写保护短板用啥壳子?

在小黄鱼这家买的套餐,有对应的外壳

网友E(2024-01-06):
这个拷碎小文件会卡吗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E:
这个拷碎小文件会卡吗

is903本身没4K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