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宝工电烙铁温度不足维修(ProsKit SI-131G)

楼主(2023-11-18):
宝工ProsKit SI-131G,买回来当备用,就试用了一次。再次使用,发现温度起不来,只能化助焊剂,显示灯偶尔亮一下。

没多少元件,也不懂原理,直接用万用表逐个测量了一下。主要元件LM358、BT131,别的都是电阻电容啥的。

没发现严重的问题,R3焊接点有点开裂,但阻值正常。
论坛里搜索了一番,发现和黄花907电路基本一致,

论坛里的高手也给出来测量判断的过程。

短接热电偶,灯一直闪,可以正常加热,说明可控硅没问题,Lm358基本正常。

关键点,2脚电压稳定,3脚电压会跳动,低电位时,会闪灯。电烙铁断电,测量热电偶,温度下降,阻值变化均匀。又怀疑到Lm358性能不良。

去TB上薅了点便宜的国产358,一次20片,这辈子好像也用不完,等待了几天,到货,换上,烙铁正常了。

之前论坛里也有不加热的黄花烙铁,故障也是358,看来这是个通病。

网友:
太复杂了。这也能修好?牛逼!

网友:
烙铁,不简单

网友:
正品宝工烙铁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挺好的,就是看不懂原理

网友:
高级修,牛啊!

网友:
这种黃花907结构的烙铁头,
不耐用,易坏,
已改用 T12 多年了。

网友:
有的358坏是 间歇性抽风 温度失控。报废旧电脑主板上的358很好用。

网友:
现在用个白菜t12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