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固态优盘的主控芯片和存储颗粒必须一一对应吗?

楼主(2023-11-18):
我的固态优盘通过转接器插到iPhone上拷贝数据,拷贝完就不识别了,Mac电脑插上没反应,Windows电脑装了afps兼容软件可以正确读取到已用空间和总容量,但是打开优盘系统会死机,我怀疑主控掉固件了,如果我把固态优盘的存储颗粒取下来买一个同型号的新优盘装上可以顺利读到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
买一个同型号的新优盘装上j是可以顺利读到里面的数据的。

网友:
你原来的闪存里面放了对应主控的固件,新买的闪存里面肯定没你主控的固件啊

网友:
你好,如果是固件坏了,通过你提及的【搬盘】方式是无法读取数据的。因为固件实际上是写在存储颗粒上的,搬过去的【固件】依旧是原来的坏固件。

如果数据十分重要,建议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使用PC3000进行读取恢复。拯救数据后,原盘可以重新开卡使用。

当然,如果数据不重要,无需恢复的话,建议原盘直接重新开卡(跑RDT后参考结果开卡)。

网友:
谢谢楼上大神解读,学到知识点了

网友:
#5说的非常对呀

网友:
固态优盘是个大坑,还不如自己装一个移动硬盘

网友(2023-12-21):
艹,才发现一条问题,我回答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