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现代汽车无触点喇叭

楼主(2023-11-18):
这种使用555电路产生一个单音频驱动电磁线圈带动膜片发声的,膜片顶部有个比主膜片小的共振片,产生一个高音差频共鸣从而发出悦耳的滴滴声,比白金触点式稳定不烧损。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能干点啥呢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加个降压模块放到电驴子上面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加个降压模块放到电驴子上面用也不错

有啥用,炸街么,都骑驴子了哪还有那个闲心...

网友:
这个喇叭能耗减少了

网友:
第一次见。其实喇叭还有什么用?到处禁鸣了,本地有一条路还有仪器专门捉鸣喇叭的。

网友:
安到自行车上很拉风!

网友:
全新结构的喇叭

网友:
以前拆过,没见这么复杂

网友:
背到身上,骑电驴子使用咋样

网友:
能耗减少,稳定性增加了

网友:
这种设计不错,无触点,耐用,还可以调谐振频率

网友:
这么高科技的吗

网友:
确定这个是555震荡的?

网友:
有专用IC的了。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的结构。

网友:
一直不解为什么时至今日大多数喇叭都还在坚持用机械触点。
是因为同等重量和体积下机械触点的喇叭发出的声强比电子电路的喇叭所产生的声强大吗?

网友:
绕过NE555加上音频信号是不是就是个大号的扬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