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第一代RE-SP-01B充当编辑器(支持读取EMMC寿命)

楼主(2023-11-19):
编辑器太贵了,单809H就好几百块钱,坐子又好几百,所以我想到了个非常省钱的方案。

那就是京东云第一代,这个还有个TSOP焊盘,干翻EMMC协议的存储芯片了,再也不怕没有编辑器的烦恼了。原机给他刷上第三方openwrt。

正常识别硬盘
在终端下
opkg update
更新软件列表到系统上。
root@QWRT:~# opkg install mmc-utils

先查看硬盘名

root@QWRT:~# mmc extcsd read /dev/mmcblk0

0x02才相当于用了10~20%,状态还是非常的好。

搬运的隔壁寿命列表。

网友:
虽然不明白,但是很牛x

网友A:
据说现在一代已经 废了,不知道京东云最后的路会通向哪里,会不会也沦为矿渣

网友:
不明白,但是很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现在一代已经 废了,不知道京东云最后的路会通向哪里,会不会也沦为矿渣 ...

我的一代已经断电下机几个月了

网友B:
多年前就有类似的想法,毕竟有些路由同时有SPI和TSOP48,都知道TSOP的编程器贵,用这种路由当编程器肯定香,不过记得好像有人提过这种操作好像是没有验证还是啥,反正不完善

另外撸主这种操作我觉得有风险,主要是焊盘寿命有限,我的思路是用一个转接板把焊盘引出来变成跳线,另外再接一个小板来焊Flash,这样焊盘坏了再换一块小板即可...

网友:
想法妙,有大神搞过,比如楼上的邪恶海盗。

网友:
楼主还在玩这个,现在一天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就有类似的想法,毕竟有些路由同时有SPI和TSOP48,都知道TSOP的编程器贵,用这种路由当编程器肯定香,不 ...

验证过了 可行但局限性有点大 大麦dw33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就有类似的想法,毕竟有些路由同时有SPI和TSOP48,都知道TSOP的编程器贵,用这种路由当编程器肯定香,不 ...

感觉可以搞  嘉立创有开源转接板

网友:
就是不知道一直吹上吹下EMMC板子能坚持多久

网友(2024-04-30):
怎么每次提到京东云一代就是RE-SP-01B,那一代RE-SP-01A就没卖给你们吗?只卖给我了?01A有没有openv

网友:
京东云一代都刷padavan了,wifi正常,家用非常稳定,还带个128G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就有类似的想法,毕竟有些路由同时有SPI和TSOP48,都知道TSOP的编程器贵,用这种路由当编程器肯定香,不 ...

我已经搞出带烧录座的版本了

网友:
emmC活接转测试架,烧录座

网友(2024-12-23):
系统刷到SD卡了吗

网友:
不知道一直吹上吹下EMMC板子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