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B152K参数资料?

楼主(2023-11-19):
三条腿,应该是MOS,好像是电源供电线路上的,可查不到资料,有了解的大神吗?

楼主:
估计B15是代码,2K是DC
看电路是12V的PMOS开关电路,两只并联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楼主(2024-02-14):
感谢感谢!遇到大神了~
这是华擎IMB-170主板上的,估计是主12V电源开/关功能,
后来找到块蓝牙音箱板子,看电路也是P-MOS开关,也是两管并联,丝印也查不到,
替换上,居然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