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拾荒工破坏的24V1.5A的电源GT-09

楼主(2023-11-19):
被拾荒工破坏的24V1.5A的电源GT09

惨无人道的拾荒工,还不如整个带走。。别遗留啊。。。

直接用尖嘴钳子伸入出线口,拉钳即可分离上下盖

正面,元件寥寥无几,好少了疑似emi的电路

背面,这坨胶是干啥用的

找了一个拆的DC线

然后盒盖,也不用胶,还挺结实

经测试,给白光手柄供电,功率可达60瓦,因为没有合适场地,抓拍不是很理想

于是乎。。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
表看不清楚,这电源应该到不了4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看不清楚,这电源应该到不了40w

61.5瓦峰值,应该还更大,因为不好抓拍

网友:
变废为宝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61.5瓦峰值,应该还更大,因为不好抓拍

峰值没用,只能说明没用保护

测试下30w的温升看看

网友:
不可能达到功率可达60瓦

网友:
看情形达不到60W,峰值短时间可能

网友:
有那么大余量吗?貌似整流管是两个SS3150并联?60瓦的话估计压不住热量

网友:
好像节省了很多料哦。

网友:
插上功率表有点珠联壁合的感觉

网友:
电线是铜的人家要,电路板就扔了。

网友:
电流不大,可以

网友:
拆开看好简单

网友:
我有个外形一样的,就标签上的品牌不同

网友:
这个电源如果配齐EMI电路,也算是个良心货了…… 话说大国内的非一线大厂电源,没有几个给安装EMI,价格是根本。

这身板不小,但是里子单薄,40W大概可以稳定使用,再高就有点超频了

网友:
24V体积这么少的电源不多见,修复以后做个可变电源还不错

网友:
也是个渣渣,要求不高凑合用

网友B:
标称这么保守么?实际能上这么高

网友:
用料太省了,还是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这么保守么?实际能上这么高

瞬时够了,T12白光加热又不是一直保持6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