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DS12C887+做外科手术复活!

楼主(2023-11-19):
   十五年前的大屏电子时钟,主芯片DS12C887+是内置钮扣电池的,号称不接外电也能用10年,没电了只能换新。现在给它手术破壳,找到接电池的引脚,外接一钮扣电池成功复活!

网友A:
好主意,只是外接电池跟内部封装的是并联在一起吗,内部失效的电池会不会耗空外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只是外接电池跟内部封装的是并联在一起吗,内部失效的电池会不会耗空外接电池? ...

已把内电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把内电断开了。

还是你牛逼  当年这个模块相当霸气,时钟精度也很好,我曾想弄碎了挖出晶振换到石英钟上,一直懒得动手

网友:
一直都想弄个大时钟方便老人家看,奈何马宝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牛逼  当年这个模块相当霸气,时钟精度也很好,我曾想弄碎了挖出晶振换到石英钟上,一直懒 ...

为了搞清内部元件位置,拆坏一个。单位有这样的时钟五六十个,省下不少银元。

网友:
挺好的,不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搞清内部元件位置,拆坏一个。单位有这样的时钟五六十个,省下不少银元。 ...

那你是有这样条件,我就不一样了,纯业余爱好,只能找电脑主板拆。早期的386 486主板上有

网友:
就是外观不是特别好看

网友B:
牛B啊,切断内部电池是找到引脚?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拆芯片再利用

网友:
我也挖了好多12C887

网友:
原来芯片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电池,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B啊,切断内部电池是找到引脚?

是啊,找到两个引脚,焊接前先断开通向电池的一根。

网友:
大手术啊,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到,主芯片DS12C887+是内置钮扣电池的。

网友:
不知道这种时钟模块是晶振好还是芯片内部补偿做得好

网友:
这算是二次封装吧

网友:
当年看起来绝妙的主意,如今看这都什么鬼,塑封直插里边搞个电池进去

网友:
电池保证了停电时钟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