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万用表VICTOR890F到底用的什么芯片?外围元件非常少。

楼主(2023-11-19):
这个新买的万用表,胜利万用表890F到底用的什么芯片?请大家帮忙看看,不像ICL7106,因为这个牛屎芯片外围元件非常少。

网友:
万用表的芯片技术越来越成熟,外围元件的确比较少了

网友:
这个板太袖珍了

网友:
芯片集成东西越来越多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万用表的内部结构还真是简单。

网友:
这个板上零件真是少多了。

网友:
确实原件有点少价钱高的原件会多点

网友:
方方正正的牛屎

网友:
用件真是越来越少了,不知功能全不全了?寿命是否短了?

网友A:
这档位选择和内部复杂程度不成正比

网友:
外围元件越少越可靠

网友:
内部结构还真是简单

网友:
单片机电路,外围简单,用了晶元电阻,不错.

网友:
单片机成本低

楼主多少买的

网友:
都是一次性的了,就看准确度了,

网友:
芯片集成的元件越来越多了,外围的元件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了,所以大大多数电子产品出 了故障只换不修,也修不了只能换板。

网友:
能正常工作,多少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档位选择和内部复杂程度不成正比

这种芯片支持自动挡

网友:
集成度更高,降低了成本和故障率,算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