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8脚的G011N04丝印的MOS是320A的吗?

楼主(2023-11-19):
请教8脚的G011N04丝印的MOS是320A的吗?封装才5.8X5.2mm厚度1mm左右。这么小的MOS管有320A?8个脚的没理由能过这么大电流吧?商家说我冤枉他了,叫我自己查资料。我查不到,淘宝上面都是脚很多的那种MOS管才是320A

网友:
参数没错,是最大电流320A,不过实际使用中可不能过这么大电流。

网友:
这种封装怎么可能320a嘛~~

32a都够呛,正常使用,考虑温升,也就用在设计6、7a以内的地方

网友A:
c2应该是165a的,ta才是3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应该是165a的,ta才是320a

嗯,已经退回去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这板我当时输入25.8V,因为它上面写着输入电压范围5到26V。然后输出我没接负载,这时用万能表测GS两端电压有25.4V,不是说MOS管VGS正负20V已经是最高了吗?为何25.4V还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