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孔法无损拆解并维修米家自动洗手机PRO(MJXSJ04XW)

楼主(2023-11-19):
一、拆机篇
在某鱼上以20包邮的价格收了一个坏的小米洗手液机PRO,为什么坏的也收?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如今看场电影打发2小时也得花个几十块,我花20块连拆带修还要拍照,可以打发一星期的业余时间。这样一比较是不是很划算?

下面开始拆解:此机器卖家描述是无反应,按键也无反应,插上充电也无反应,反正怎么弄都无反应。外观还挺新的,就坏了。

上面的提示贴都还在,看提示贴可以知道PRO版增加了一个新功能,在吐泡以后蓝灯会闪20秒,以提醒搓手要搓够时间。

后面是TYPE-C的充电口。

底部,可以看到我用铅笔画了个圈圈,其实这个圈圈画错位置了,后面会交待。

准备试一下机,先插上TYPE-C转接板

打一下阻值看有没有短路,还提正常的,GND到VCC有一个二极管压降

插上充电,没有电流

那就开拆,之前在“某日头条”上看了别人的拆机视频,他的拆机方法是从外面的缝隙撬,结果是撬得外壳全变形了,最后无法复原,废了。吸取他的教训,咱不撬,默默地记下了里面电路板、电机、电池的位置,打算用咱数码之家对付米家洗手机的传统拆机方法——打孔从里面捅。先用铅笔做个标记,从这个位置打孔可以避开有用的零部件。

虎摸已久的威克士132终于有机会实战了,装上3mm钻头,开孔

2秒打穿,威克士表示还没钻过瘾就停了

下面就是插入……使劲……,缝隙出来了,外面再用撬棒配合就能拆下上盖

拿下,没有变形

由于抽插太用力,桶出了印记

外面没事,很完美

上盖里面的结构,和一代洗手机差不多,一块红外小板,一块触摸小板

拿掉2块小板后,露出2个螺丝孔

打下螺丝,拿下“水龙头”,下面这个盖子还是超声波焊接的,同样需要捅

同样是做标记,应该是我对视频里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导致打错孔了

大错已铸成,打完孔后发现螺丝刀捅进去里面有东西顶住,后来发现是打泡沫的泵顶住了

重新打孔

同样的方法捅开一条缝,再配合撬棒撬

取下,同样有捅的痕迹

正面还好,比较完美

里面这块才是主板,主要功能都在其上,里面都是漏出来的洗手液

各功能区域

反面

再往下拆

取下电池,型号18500,1400mAh

电池也被洗手液长期浸泡

剥去电池外衣,这个电池完犊子了,电压为0,充电有电流,可是从正极滋滋冒电解液,一股浓浓的锂电池电解液味道,没救了。

电机外壳也被洗手液泡得都是锈迹,但是给个3V还能哗哗地转,是好的

看看底下的洗手液,够洗一次手的

合照拍一个

拆机篇已经完结,目前正在尝试修复,稍后再发修理篇。

楼下更新

网友A:
米家这个洗手机质量一言难尽,比起那种几十块钱一个的普通洗手机,没觉得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这个洗手机质量一言难尽,比起那种几十块钱一个的普通洗手机,没觉得好在哪里。 ...

确实不咋的,主要问题是内部不知道什么地方漏液,电池坏、主板腐蚀都是漏液导致的。目前拆开发现可能漏液的地方有2个,一个是隔膜泵的泵体本身,另一个是主体连接“水龙头”的连接处。

网友B:
怎么漏液的,必须搞清楚,不然还会出现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产品的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咋的,主要问题是内部不知道什么地方漏液,电池坏、主板腐蚀都是漏液导致的。目前拆开发现可能漏液 ...

是地,这两个地方漏液的概率比较高。之前买过几个洗手机,都是那种几十块钱一个的,目前都还正常,邻居的米家洗手机之前也坏了,故障现象好像也是你这样的各种没反应。

网友:
这个洗手机确实不昨嘀,朋友买了一个也坏了。

网友:
这么看还不如第一代用电池的

楼主:
二、修理篇

由于没找到漏液的地方,所以先作暂时性简单修复,日后方便再次拆开检查。
先处理主板上的腐蚀,用热风枪把所有元件都拆下重焊一遍,过程过于繁琐无法显示,只展示单片机下的焊盘腐蚀情况

还好,并没腐蚀完,刮干净重新上锡即可

重新装上单片机

然后是三防漆出场

刷漆的战场,刚刷时味道比较大,导致现在喉咙有点不舒服

刷2遍后的效果

然后处理电池部分,电池坏了,保护板也腐蚀掉件了,只保留排线,其它扔掉

找出一个法拉电容,5.5V1F,里头其实是2个2.7V串联的

把电池排线焊在法拉电容上,用法拉电容代替电池,实测充电到4.2V能吐泡2次

插在主板上

临时拼起来试下机,机器吐泡并亮起蓝灯20秒,正常可以用

下面开始组装,外壳上打的2个孔暂时先用胶带粘住,方便日后再拆

所有需要打胶密封的地方用这个B7000暂封

下面的盖子边缘打胶

装上盖子,在输送泡泡的管子接头处打上润滑脂看看能不能密封住

“水龙头”上对应的管子接头也打上润滑脂

装上“水龙头”和上面2块小板,再打上B7000

装回上盖试机,白灯长亮,其实是充满电的意思

把手怼过去,吐泡,蓝灯呼吸20秒,能用

找个旧三星手机充电器作为电源,长期插电使用

拿到厕所去,打算试个十天半个月再拆开看有没有漏液

观察U表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个几十毫安的电流,应该是法拉电容漏电流比较大和白灯长亮的原因

出泡时的电流有两百多毫安

好,就这样,过段时间再拆开看看漏液情况

126楼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漏液的,必须搞清楚,不然还会出现

正在调查,估计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才能调查清楚。

网友C:
又学到一招了:钻孔法,这种开壳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钻孔开壳方法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到一招了:钻孔法,这种开壳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这个方法需要精确了解电路位置。

网友:
洗手机漏液,不是质量问题,就是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
是进水了吗

网友:
见到标题以为是洗手也发明有自动机了。

网友:
谁家代工的?

楼主:
不是进水,是漏洗手液。机器内部洗手液的管路中有某个地方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