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艾美特蒸蛋器

楼主(2023-11-19):
女人总是喜欢跟风,买来这个蒸蛋器没用几次就把蛋烧糊了,这么浅的水盘装不了一点点水,还得蒸一晚上,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不,偷偷的塞垃圾桶里准备扔掉,我又偷偷地捡起来,想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整体外观,没开关,有一个LED指示灯

一次可以蒸5个蛋

极浅的水盘,就这么点水,蒸一个晚上

牌子

标签,没信息

3*0.6的线,还行

三枚螺丝,其中一枚是异形的,这难不住数码论坛的人,有论坛神器

就这么简单

靠一个温控器控制,不知道是多少度的,估计八九十度吧,那么点水,保持在八九十度,一晚上不干才怪

指示灯与发热盘并联,捏了捏,有电阻与二级管

发热盘上标有额定电压与功率

想当锡炉铅炉不知道行不行,手上有五百多斤纯铅边角料,上次用水泥做了个铸模,用煤气炉融铅,铸了两百多个铅坠,玩路亚,已经消耗完了,想接着铸,但煤气炉火太猛,用这个化铅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外壳是塑料的,肯定是不耐高温,换成金属的倒是不难,只是不知道这个发热盘能不能长期高温?

网友A:
女人的钱好赚...

=========

网友B:
五百多斤铅啊,可以做好多铅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百多斤铅啊,可以做好多铅笔了……

铅笔含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人的钱好赚...

=========

确实,角落里还有一个化妆品用的什么电子仪器,两千多块,偷偷拆开过,就是几种不同的化装品的瓶子可以倒立装在上面,仪器里面有个小电机控制流量进行混合再从下面出来,作用类似于将几种洗面液各倒一点在手心再搓一搓的效果,液晶屏做的漂亮啊,外观高大上啊,女人就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角落里还有一个化妆品用的什么电子仪器,两千多块,偷偷拆开过,就是几种不同的化装品的瓶子可以倒 ...

壕无人性...

=============

网友:
这是500W的发热盘,电线0.5平方也说明不是虚标。这个功率和3L的电饭锅相当。蒸水蛋实际上只要15分钟就能蒸熟了。如果煮鸡蛋更快,10分钟不到。
通电一个晚上怕不是想火(烧家)

网友:
我觉得水煮蛋有腥臭味,蒸蛋也是要用酒或胡椒粉去腥。
是不是嫌弃蛋做得太难吃扔的?

网友:
双保险,可靠性高

网友:
……蒸蛋器都不会做,过分了,这个得用那种非自复位的温控开关

这个发热盘不能长期干烧,否则钎焊会脱开,干烧的温度就是这个温控器的温度,就是说你不能换掉它

网友:
8楼拆解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笔含铅吗?

铅笔是石墨吧,这个做拆焊台应该不错

网友:
温控器坏了

网友:
人家沒让你蒸一个晚上。

网友:
蒸个蛋蒸一晚上?电多钱多还是想点房?
不能这么用

网友:
就是电水壶啊

网友:
这蒸一晚上怕是不安全

网友:
500W功率,那么点水,应该很快就烧干了。

网友:
做早餐 蒸包挺好,但要记得关电源,否则会 不停的 间歇性加热。当然可以买 机械定时式的,就加一次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