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核弹级电源

楼主(2023-11-19):
闲来无事,拆解一个名字唬人的杂牌“金色帝国430D电源”无牌
铭牌信息如下,输出功率低的可怜{也就200-230W的样子}

还写得什么全国联保,看上去像是很高端

不废话直接拆
特别是外壳,还做了红色塑料圈的装点处理,让不懂的人以为是哪个品牌开的小号

风扇扇叶用的是九片扇叶的“液压风扇”{明摆着给你写上了}

风扇灰不多,说明没怎么用{或者清过灰了}

一看内部,更惨不忍睹

整体采用了老掉牙的半桥架构
一级的EMI没有,二级的EMI空焊
整流桥图省事给你用了四个二极管整流
不过话说回来,之流部分的电容用的数量对于这个功率也少一点{还是山寨电容}
但是没有看到该有的棒状电感
主电容用的是山寨承兴330微法 200V两颗串联,等效于400V 165微法

而且这体积看上去也比较小,十有八九容量不够{估计还得减去10-30}
重点是PFC,没有线连接,可以肯定百分之百是假的
而且EMI还没有,好奇这玩意是怎么过的3C
先放一个真正的被动式PFC出来

再把这个电源的PFC放上来

本身被动的效率就低{0.6-0.75PF值},这个电源还没有PFC,PF值也就0.5-0.6左右
{后期测试发现甚至这个电源地线还没通,估计有较多静电就会导致不开机,甚至元件静电击穿}
接下来拆解他

又见钢片PFC

沉得要命
总之这电源看看就好,反正我是不敢用,害怕哪一天爆了带走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你不少小钢片。

这些小钢片能当鼠标里面的配重块,增加手感(可能的用处),或者回收废铁

网友B:
看来从小爱动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从小爱动脑筋~

哈,图片是儿子拿着电源,我负责拍的,这都被看出来了

网友C:
好歹还有几个圈圈的线,有些就是直通,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还有几个圈圈的线,有些就是直通,哈哈哈

真被动式PFC就是两个线圈(第一个PFC图)(个别带几个CBB电容),这个电源里的连线就没接

网友:
这种电源真是偷工减料。不敢用啊。

网友:
太多山寨品牌都是用的这套路,各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网友:
确实是核弹

网友:
电源山寨货虚标

网友:
这种电源,只能拆了

网友:
这是正宗的山上寨子电源,如假包换!

网友:
山寨货,很多HDD机械硬盘就是被这种垃圾电源搞报废的。

网友:
看散热器也不是正绎东西,地道的山货。

网友:
3C是啥,哈哈哈,随便贴
有需求就有对应的产品,便宜无底线

网友:
这个电源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外表花里胡哨的,也就是骗骗外行,很多不懂行的上当的

网友A:
送你不少小钢片。

网友:
这过认证可能……

网友:
中国制造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