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红黑表笔对调电压值不一样!!!

楼主(2023-11-19):
看了论坛不会修大神的贴子,100MΩ电阻测算实验!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自己也试了一下:
用的10V直流稳压电源,R1=10K, R2=1M。
用胜利万用表86E读数,分别是:
红表笔接低电压端,V=9.941V,
                             V1=9.746V,
                             V2=0.0987V

黑表笔接低电压端,V=9.943V,
                             V1=9.748V,
                             V2=0.0985V

首先可以肯定,这个手持表并不是很准,但是,红黑表笔对调电压值不一样,比较困惑。

网友:
测量仪表是有源的,干扰了被测电路

网友A:
这叫翻转误差,你的胜利烂表不行,主要涉及主控IC及某些外围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翻转误差,你的胜利烂表不行,主要涉及主控IC及某些外围电容。

86e不是对标61e吗?都是四位半的表,怎么还会差。。

网友:
对标没对过,输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翻转误差,你的胜利烂表不行,主要涉及主控IC及某些外围电容。

还有这个东西啊,翻转误差啊,,哈哈。。难看出来表的底数吗?
按说两个数相加应该是总电压书,或者两者比值接近100:1吧。

网友B:
许多表都有这种误差,国产表更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表都有这种误差,国产表更多见。

哦。用了这么多年的万用表了,竟然没有发现。看来不适合细细研究啊。之前都是测一下,有没有,大约多少伏就完事了。

网友C:
早就发现这个现象了,但未深究.一般只是最后一个字有变化,反侧比正测小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发现这个现象了,但未深究.一般只是最后一个字有变化,反侧比正测小1~2.

嗯,的确是末尾的1-2个字。

网友:
有的表校正一下就好了。

网友:
搞个3位的就好了

网友D:
翻转误差,论坛好像科普过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转误差,论坛好像科普过这样的帖子。

谢谢指路,马上搜索一下。

网友:
0.002的差异,哎,我没有那么好的表啊

网友:
那么哪一个值更值得信任呢?

网友:
最头大就是遇到这种事,红黑表笔对调误差大的 一般这个表性能不好造成  要校正。

网友:
别太在意,在意伤身体单片机的890D反转没误差

网友:
对于一般维修来说,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电压档内阻一般是 10M 欧,与 R2 的 1M 欧并联后实际电阻变成 0.91M 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