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一个电机

楼主(2023-11-19):
这个电刷怎放才对呢

网友:
可以改造一个台锯

网友:
这电机做工贼6

网友:
看碳刷的磨损痕迹,应该转90度吧

网友:
还需要资料

网友:
电机碳刷改换了

网友A:
人间兄是破坏大王!

网友:
电机质量不错,打磨一下换向轴又能用了

网友:
有刷电机,碳刷磨完了需要更换

网友:
这电机还正值青年期,换向整流子几乎看不出磨损,清理一下,上点油,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间兄是破坏大王!

人艰拆了

网友:
看着好像是铜电机啊,就是有刷的,噪音大点。

网友B:
这个电机拆的彻底。

网友C:
还是无刷的耐用,如果元器件选料严格的话,使用寿命可以做到天荒地老!

网友D:
电刷要转九十度,另外看磨损应该是电刷磨得太短了,定位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刷要转九十度,另外看磨损应该是电刷磨得太短了,定位偏了

用的次数不多,我觉得也是要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无刷的耐用,如果元器件选料严格的话,使用寿命可以做到天荒地老!
...

无刷也磨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拆的彻底。

必须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