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九年坐坏三个马桶圈是什么水平。

楼主(2023-11-1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451-1-1.html
当时看到这位坛友搞笑加固方式笑了很久,其实并没卵用,坐一次屁股上北斗七星都有了该断还是断。
九年坐坏三个马桶圈,现在的质量真离谱。
别说体重问题,家人最重的都不到75公斤。
前两次中招的是我,没少挨老头子的骂,这次中招的体重还不到50公斤。
回想当年那个老式马桶圈用了十几年也只是微黄(材质未知),只是因为装修款式有点老才整个扔的。
已知坐坏的三个都是PP材质,用不三个月缓降功能就失效,
然后皮肤接触位置就开始发黄,接着慢慢脆化,随时啪的一声就断了。
因为是快拆座,5秒安好,所以当时用坏都是去楼下小店整个所谓加厚的。
这次换个脲醛材质的,网上最低要七八十,毕竟不可能一两天不用马桶,还是决定让线下坑,万一选错尺寸更换也方便。
直奔建材市场,结果没想到开价只要80,最后讲价60拿下。
脲醛材质摸起来象陶瓷很硬,有光泽,有点类似电木。
虽然是快拆座,但安装还是有点波折,因为旧的快拆座位置有点对不上,而螺丝又都锈死了。
左边还好用老虎钳夹住强制拆下,右边的操作空间太小,手臂弯到很难发力。
试了几次失败,就被老头子唐僧式输出(行不行,搞不定花钱找人弄),不过这次至少还给了个建设性建议,上烙铁强拆。
最后掏出9毛白嫖的虚标35W外热烙铁,大概花了五分钟拆下,
3分钟预热,操作两分钟烫掉快拆座, 把螺丝往里一按,整个橡胶膨胀螺栓就掉出来,
最后无压力的把马桶盖安上,因为生锈的关系现场卫生状态过于惨烈,安装过程不方便拍照

网友:
有一腚的水平

网友:
我家的马桶圈,只是在两个垫片中间断裂,应该和马桶圈的材质与使用年限  和  使用人的吨位及使用方式有关.

网友:
你是懂谐音梗的

网友:
PP不坏是奇迹。。。

我家那个不知道什么材质,肯定不是PP,22年没坏

网友A:
我们家的从买来就没坏过,可能跟使用人数有关系?

网友:
有一腚的技术 值得肯腚

网友:
我家马桶是因为老马桶垫圈老化掉渣才换的,开始图便宜,买了个十几元的,太薄,没几个月就变形,缓降也坏了,又买了个三十多的,这个厚些,可是没几个月,缓降也不行了,没办法,换个厚点的马桶垫凑活用吧,以前拆过,缓降就是塑料片在阻尼油里转,由于受力很大,所以塑料片很容易断掉,有时间的话可以拆开嵌入金属片就可以彻底解决,阻尼油沾手上太难清理,所以一直不想动

网友:
塑料的会坏,脲醛的基本不会

网友:
千斤腚么???

=======================

网友:
用了十多年没有坏过,后来换了带清洗功能的用了也有几年了,没断!塑料件不能粘矿物油内的

网友:
使用方法不科学
仔细阅读说明书
并组织相关人员培训考核,发证使用,持证山岗,严禁无证使用。

网友B:
只要原配的坏了,买的就很容易坏。它那4个受力点根本就接触不到马桶上,所以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家的从买来就没坏过,可能跟使用人数有关系?

材质关系大,旧款可能是工程塑料什么十几年都没问题,会发黄基本排除脲醛。
反正PP寿命最短,也就两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原配的坏了,买的就很容易坏。它那4个受力点根本就接触不到马桶上,所以容易坏!!! ...

还是材质问题,拆下来时,连插孔都碎了,PP基本三年大限。
原配也是PP,第二年就坏了,还坏过下水器。

网友:
你买便宜货的原因,好的站上跳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关系大,旧款可能是工程塑料什么十几年都没问题,会发黄基本排除脲醛。
反正PP寿命最短,也就两三年 ...

懂了,越新的越容易坏

网友:
定力太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原配的坏了,买的就很容易坏。它那4个受力点根本就接触不到马桶上,所以容易坏!!! ...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