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北大青鸟 JBF-11SF72壁挂式消防应急广播功放一体机捡漏维修记

楼主(2023-11-19):
某天被朋友叫上搭把手 去看一个消防功放故障

到现场一看 主机报主电故障,主电供电灯不亮,打开功放主机,没有备电
很明显。因该是主电检测的电路故障 查查看在不在保修期
早就过保了 基本都有涂防潮漆 以换为主 咨询了一下厂家能否出货
然后厂家一直没回复 得,只能硬着头皮修了
仔细看一下 结构不算太复杂
功放和电源做在一块,分区启动切换和逻辑判断 主控STM32
mp3小板和显示 至于是STM32控制MP3小板还是各自独立我就不清楚了,没有细看这部分
直捣黄龙 看看主电检查部分 主备电切换检测由电磁继电器切换,默认为备电
串联金属膜电容到光耦,光耦后面一贴片电容一电解电容 两光耦正极分别AC1、AC2
测量两光耦后面的电容 一样
测量两光耦 一样
测量两光耦前的金属膜电容 不一致
一个35.67nF 一个5.966nF
翻过来看看电容 WDC 333J 630MP
333J因该是33000pF等于33nF 公差J 630V
拆下对调位置 上电试机 OK
本来还想画一下电路研究一下 奈何这PCB太薄 泛光+透光 遂放弃

网友A:
这东西还有 坏的

网友B:
赞,这玩意儿死贵!消防,医疗器械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故障!

网友C:
自己动手,省下几千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有 坏的

电子产品有几率自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这玩意儿死贵!消防,医疗器械

要不是厂商不想出货,我是不想修这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省下几千大元。

我只是被叫过去帮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被叫过去帮忙的

被它人白赚几千大元。

网友:
如果是电容不好,那过一段时间他还是要出问题。

网友:
这个收费应该可以多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有 坏的

容易丢失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