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新科M29多媒体数码播放器更换Micro-USB充电口

楼主(2023-11-19):
大妈送来一台新科M29多媒体数码播放器,说不能充电,检查发现原来是Micro-USB充电口给大妈插穿了

拧下机子四周的螺丝,轻松拆开机壳

机子铭牌

面板上的功能控制旋扭

主板安装位置

4欧 8W的喇叭

两并4.2V锂电池

拆下主板,播放部分采用杰理的芯片

检查Micro-USB充电口已经被插穿了

更换新的Micro-USB充电口

修复后的机子

网友:
一样更换了可以考虑TYPE-C口,电流更大充电速度更快

网友:
不如换一个c口

楼主:
换C口还要换线,还是用现成的代换省米

网友A:
最好用热熔胶封一下,免得再被干穿

网友:
胆大心细手艺好

网友:
里面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热熔胶封一下,免得再被干穿

这个提议好,后面搞上热熔胶,以防再次插穿。

网友:
还是换tc的好,现在的手机基本标配了。两种换法,一种原micro不动,另外找位置开口装带板tc口,可以做到双口充电,连2根线带数据就4根线,彻底点原位换要手艺,还要耐用很难办。另外修完口子剩余空间用热熔胶封住要耐用多了

网友:
其实最简单快捷的办法还是换Micro-USB。

网友B:
不知道是用力过猛还是接口不够牢固。

网友:
大力没出奇迹,充电口漏了

网友:
都换了还不一次性搞成C口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才能够修复它。

网友:
现在的电子设备流行换TYPE-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用力过猛还是接口不够牢固。

用力过猛造成的

网友:
micro口也有很多类型,有的底部弯折后插到板子上面焊接的,这种比较结实不会被捅穿

网友:
更换新的Micro-USB充电口,不如更换Type-p接口。

网友:
这种接口时间久了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