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折腾小硬盘,不同存储芯片能混用吗

楼主(2023-11-19):
请教,手头有些小硬盘留着没有丢了可惜,想折腾合并一下,问一下固态硬盘中不同存储芯片能混用吗?芯片容量相同但品牌不一样

网友:
不同存储芯片需要控制芯片采用不同的方式读写,没法弄到一起的。

网友:
不同存储芯片肯定不行的,各有各的协议

网友:
有的可以用的不能。
没意义,直接咸鱼卖或者到付赠送网友

网友:
首先得有贴合闪存的技术,,相同颗粒,贴合后重新量产,,,有改U盘玩的,,很少玩合并的,,

网友:
确实改U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估计不行吧,各个厂家的参数都不同,主控不可能分别控制。

网友:
各个厂家的参数都不同

网友:
闪存混用的前提是ID相同。不同品牌之间ID基本不可能相同(当然,例如东芝和闪迪这样,属于一条产线下来的颗粒,同制程的,其实ID可以改成相同,只是前提你有这技术和工具【不便宜哦】)。至于完全没啥关系的品牌和颗粒制程之间,基本是不可能改ID实现通用的。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部分主控对ID并非绝对严格【常规ID一共12位,部分主控只要求前10位相同即可】,符合这种情况的也是可以混用的。

网友:
现在的U盘都很便宜了,就别折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