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865U可以安装win7吗?

楼主(2023-11-19):
想装一台win7,一个旧软件不支持更新系统,在咸鱼上看到一个3865U小主机,请问能安装win7吗?
如何判断一个主板能否安装win7呢?主要看什么参数或指标?

网友:
现在买n100比较好吧。。在加点就是5800h

网友:
可以,估计有点慢

网友:
装个win10精简版

网友:
用虚拟机装Win7再装你那个软件

网友:
想装WIN7,?,,一般看CPU出厂的年限,

网友:
老电脑装WIN7没有任何问题,连N270这种货都能装,反而是新电脑装WIN7还麻烦点,大胆的上吧。不过这板子虽然便宜但是还是要装不少东西,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一套普通低功耗主板便宜,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看看别的,省的改装之类的

网友:
CPU 1GHz以上,2GB内存就可以装WIN7

网友:
3865可以,主要看主板有没有传统启动

网友:
可以,但实在是慢,看什么软件用

网友:
可以试试win8.1

网友:
win7 没啥问题

网友:
没有啥不能安装WIN7的配置,只要想装肯定能装上。

网友:
UEFI启动不卡四叶草, USB3支持能用键鼠, ACPI兼容不再A5蓝屏,nVME支持m2固态,这四项难题都已经基本解决了,所以基本不存在不能安装win7的。

网友:
我直接是win10的64位系统

网友:
到官网去看是否提供win7的驱动就知道了。

网友(2024-03-16):
装个win10精简版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