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显示器D24-20(A20238FD0)拆机图

楼主(2023-11-19):
有了这些拆机后的图,没有拆过该型号的可以参考后再拆机,总结就是先拆上左右,最后拆下面

网友:
看样子电源炸了

网友:
2年就坏了,这显示器质量如何

网友:
打印机和我的同款

网友:
这显示器里面年看着就单薄啊!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联想显示器D24-20(A20238FD0)

网友:
超压了吧,自爆了

网友:
卡扣设计,还是怀念拧螺丝的日子,经久耐用!

网友:
内置一体板,换板成本高,只能维修

网友:
没用多久的显示器啊,概率被你抓住了

网友:
冬天拆这些卡扣,太脆了,老是会断。

网友:
冷备份,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