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PR10BT标签机6V改双锂电供电-恒压降电路

楼主(2023-11-19):
淘到一个兄弟标签机PR10BT,使用4节七号电池,测试工作电流约2A,还是蛮大的,差点的7号电池都拉不到。
测试工作电压低于5.2V就会提示低压报警,而且电压低了导致打印出来的标签也比较模糊,计划改成2节锂电供电。
2节锂电电池电压太高了,7.2-8.4V,比标签机的6V高了比较多,所以计划搞个降压的,平常不工作时静态工作电流小点。

搞了个三极管SS8050+红色发光二极管,形成恒压降电路,如下图:

测试静态时压降约1.6V,小电流时压降约2.2V,大电流时压降约2.4V,整体还是比较符合要求的。这样工作电压大约在6V左右,还是比较正常的。

实际焊接后如下图:

实测工作时SS8050还是有点烫的,毕竟SS8050的工作电流才1.5A,不过标签打印机的工作时间很短,打一次标签只有10多秒,暂观察看下是否要并一个管子。

网友A:
用mos管代替三极管试试

网友B:
6V电压改成磷酸铁锂刚好。
1节磷酸铁锂的电量相当于2节碳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6V电压改成磷酸铁锂刚好。
1节磷酸铁锂的电量相当于2节碳性电池。

对呀,这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电压改成磷酸铁锂刚好。
1节磷酸铁锂的电量相当于2节碳性电池。

手上只有3.7的锂电,也是坛里淘的拆来的。1.2V镍氢的4节,又电压低了点。下次淘点7号铁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代替三极管试试

MOS导通了压降太小,我要造个2V的压降。

网友:
换成磷酸铁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