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东城锂电角磨机外接电源如何启动

楼主(2023-11-19):
我淘了一台垃圾东城锂电角磨机,没有电池,请教一下如何外机电源试机,我直接接正负不转,还有东城18v跟20v电池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等我回去了试下告诉你结果

网友B:
有识别通讯脚,对地10K电阻大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回去了试下告诉你结果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识别通讯脚,对地10K电阻大法试试

确定是中间脚接10k电阻到负极吗?

网友:
东城18v电池内部有均衡和充放电保护电路,20v电池的内部只有均衡功能

楼主:
我刚才试了接10k电阻启动不了,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外机电源启动

网友:
这种电池估计有通讯协议。一般加电阻不行

网友:
新的东成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还淘垃圾的来用,图的什么呢?能转他能当垃圾处理吗?好吧,就算天上掉馅饼砸你头上了,不是坏的,这种电动工具启动电流很大的,会达到几十安培,你的直流电源能达到吗?

网友:
看别的帖子,你也是玩点焊机的人了,手里肯定有别的牌子的电池,你可以把别的电池接出线来,看好正负极接在东成角磨机上,能转就是好的,不能转就是坏的。如果是坏的也别费钱费力去修了,本来就是旧的,其它零件可能也将寿终正寝,就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好,搞不好过两天别的地方又坏了,把它再卖掉算了。角磨机销量很大的,现在的锂电无刷角磨机很多,杂牌的80多元就可以买到一电一充的,裸机才50多,未必比东成差到哪里去,你自己又有点焊机,自己组个电池用那多好。

楼主:
我就是玩玩,不是拿来使用,外接电源电流肯定不够,但看电流明显没有启动,表头只是位数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玩玩,不是拿来使用,外接电源电流肯定不够,但看电流明显没有启动,表头只是位数动一下 ...

你这是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上啊。也许电源过载保护了,串个一、二欧姆左右的大功率NTC热敏电阻试试。

网友C:
我博世12付的,单个电阻不启动,两个10K并联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博世12付的,单个电阻不启动,两个10K并联可以用。

可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464-1-1.html

网友:
有识别脚的,中间两个,应该一个充电识别,一个放电识别,

放电是负极接20K,我用转接头试过角磨、电钻都可以用

网友:
发个贴子还没处修改,  补充一下,说是的20V电池那种

网友:
电流很大,普通的开关电源马上会保护,电流大的和买电池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东成根本不需要什么启动电阻,你电源的事,想几个安培就启动门也没有啊,怎么也要几十安培,老老实实买电池吧,话说东成的电池又不贵,嫌贵去买套料自己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