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啥东西的镜头,一个有三十斤

楼主(2023-11-19):
这啥东西的镜头,一个有三十斤

网友A:
像是以前大背投电视的投影镜头,是不是

网友:
超级相机,哈哈。

网友:
只是个透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以前大背投电视的投影镜头,是不是

背投的没那么大

网友:
放大倍率多少的

网友:
好东西,测一下焦距多少

网友B:
肯定不会是背投投影的镜头,前面10里面,后面5厘米,这类估计是装在高端设备的高精度镜头,按了解可能是天文望远镜,或者是高端录影设备

网友:
光刻机镜头

网友:
看着像是医疗设备上面的零配件!

网友:
重量级的镜头。

网友:
扫一下右边的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是背投投影的镜头,前面10里面,后面5厘米,这类估计是装在高端设备的高精度镜头,按了解可能是天 ...

不像天文望远镜,天文望远镜以反射式居多

网友:
很明显,这是闲鱼上的镜头

网友:
可以装在手机上用,哈哈

网友:
可以做个电子放大镜

网友:
没有见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