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机械改数显,BT-168电池电压测试表改造

楼主(2023-11-19):
外孙女,少年宫学习电动小制作,经常要带5号电池,在家需检查电池是否有电。
小朋友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不方便。给她做个易用的小工具。
淘宝找了一圈,感觉这个便宜,也比较好操作,就是不知窗口尺寸。
反正便宜,买了再说。
今天到货,拆开一看,窗口正好能放进以前买的0.28寸led表头。
三线表,接成2线,只能测4v以上,测4v以下电压需要另外给表头供电。

5.5元包邮,机械表头,测个大概。利用外壳。

拆,里面一个表头,表头上有块小板,上有分压电阻,
这个表能测1.5v,9v电池。

拿掉机械表头芯子,正好能放下led表头

合适

三线接法

加锂电池,给表头供电。

4056充电模块。

完工

测试

网友:
改的挺好的!

网友:
这叫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干电池有没有电,不仅仅要测电压,还要测内阻,最简单的是弄个功耗大点的小灯泡,夹上稳定亮就ok,你这个测量端要是并联个大功率电阻当负载就可以

网友:
看着面熟,翻一下,有个168D,直接就是液晶的

网友:
改的真挺好的!

网友:
四楼这个主意好

网友:
女生不如让她学点琴棋书画什么的

网友A:
这玩意有指针表头有数字表头,看你选哪个了,哈哈

网友:
直接买个这种的就可以,1.2-4.8v,外加9V也能测,自带小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指针表头有数字表头,看你选哪个了,哈哈

...

有个LED表头,利用起来,所以选指针的。

网友:
测试的时候是需要有个电流,避免虚电的吧

网友:
为了培养下一代,且利用手里已经有的LED表改造,真不错!当然,改的肯定比直接买的贵。

网友B:
可以加个升压板,用被测电池给表头供电,这样被测电池有个负载,避免碳性电池虚电,显示不准,也免的忘记关开关,没电,和充电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升压板,用被测电池给表头供电,这样被测电池有个负载,避免碳性电池虚电,显示不准,也免的忘记关 ...

这是个好办法,去找找升压模块

网友:
刚好我也搞了一个测电池的,有的电池用万用表测是满电压,但带不起负载,一下就掉电压了。要接个负载再测,接线麻烦。

之所以搞个指针表,1、机械表头测电压可以不自带电池。

2、因为前些时间玩表头,接电指针甩得猛,内线圈断线。指针粘在线圈上的座也掉下来了

后来用放大镜修了一下,但精度没以前好,放平和垂直放表头,指针都会偏移一定范围,估计指针座和线圈中轴不再一个中心线才导致重力影响指针指向位置。(也懒得再修改,指针表头多,现在都用数码管表头多,速度也快。)

我刚好有个表头,表面是,红黄绿区,用来看电量,比数字更加直观。

串联50欧姆电阻再连1.5v电池,相当于短接电池。碳性电池,指针直接打到尾。体质差点,放电流少点的充电电池指针指中间。

开始是分开电阻测不同电压电池,3伏纽扣电池用290欧姆。4.2v锂电500欧左右。(可能每个表头线圈内阻不一样,所以这个阻值稍微作参考用吧)

后来又想搞点特别的,直接全部串联,后面的电阻阻值改小,相加等于之前的总和。

在1.5v的位置点上并接个灯丝小灯泡在指针表头里,这种小灯珠估计大家小时候也玩过不少了。

现在亮度比不上LED灯珠了,但是很低压也能发点小光亮,就算是测1伏以下也好玩,(普通LED红灯珠用1.5v电池是点不亮,没光,测单个电池不好玩。)

网友C:
碱性电池开路电压1.6V,碳性电池1.7V,而且这个表不能测试内阻没有区分电池种类,用来估算电量误差可能超过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碱性电池开路电压1.6V,碳性电池1.7V,而且这个表不能测试内阻没有区分电池种类,用来估算电量误差可能超过 ...

都是用碱性电池,主要是去搭电动模型,4~5节电池,用后回家量一下,不致于用得差不多的电池,下次再带去,给小朋友用的,方便简单为主。

网友:
带液晶显示的很多,我买了很多款还是安能的最小巧。
然后南孚的测电器其实最简单,还能测带载情况下的电压。超市买电池送的。
自己改当然可以,但是这个还有独立供电,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