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小米智能插座WiFi芯片坏了,更换后OTP read Error

楼主(2023-11-19):
情况是这样的,家里的小米智能插座坏了,拆开一看是进水导致的电路腐蚀

等到我把12v修出来以后发现Wifi芯片短路,赶紧拆下来
型号是XMW016ESP,上面还有乐鑫的logo,猜测应该是ESP8266

赶紧用编程器把固件读出来,搜一下,果然有ESP8266的字样

于是换上一个ESP8266上去,发现启动不起来,报OTP read Error

串口波特率75K,抓取log如下

stack:512
idle_task_hdl : 3fff2228,prio:0, stack:384
tim_task_hdl : 3fff49b8, prio:2,stack:512
data  : 0x3ffe8000 ~ 0x3ffe8c80, len: 3200
rodata: 0x3ffe8d70 ~ 0x3ffeaf54, len: 8676
bss   : 0x3ffeaf58 ~ 0x3fff2008, len: 28848
heap  : 0x3fff2008 ~ 0x40000000, len: 57336

_|      _|  _|_|_|  _|_|_|    _|_|
_|_|  _|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_|_|
08:00:00.004  Moving PSM: Already done, prepare for new MIIO.
psm init success
error: OTP read error, -2

想要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小米的很多有加密。

网友:
高手啊。。。。坐等答案

网友A:
你使用的啥编程器备份的啊,按理说你全部备份完整备份是不会出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啥编程器备份的啊,按理说你全部备份完整备份是不会出现的吧

用的是CH341呀,Flash芯片没换,只是备份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CH341呀,Flash芯片没换,只是备份一下

估计这个编程器太简易了,建议换一个高端的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编程器太简易了,建议换一个高端的在试试?

Flash芯片没坏,还是原装的,只不过换了个ESP8266芯片,跟编程器应该没啥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芯片没坏,还是原装的,只不过换了个ESP8266芯片,跟编程器应该没啥关系吧? ...

我觉得有关系,这个opt应该是有单独的选项来保存备份的

网友B:
这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这个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关系,这个opt应该是有单独的选项来保存备份的

这上面说有128bit的OTP,但是手册里都没提到过,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上面说有128bit的OTP,但是手册里都没提到过,也不知道怎么用

多半就是你的编程器没这个备份otp的功能,你没备份到,所以我还是认为你需要找高端一点的编程器在试试,因为我直前刷电脑bios也是有otp的,编程器都是有单独备份otp的选项等等,otp里面好像是有一些信息存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就是你的编程器没这个备份otp的功能,你没备份到,所以我还是认为你需要找高端一点的编程器在试试, ...

关键是Flash我没有更换呀,还是小米插座原装的flash,我只是换了ESP8266,备份Flash的目的也只是备份

网友:
看楼上的意思是说,otp是8266内的、不同地址(功能)的资料。。。。。。。。。

网友C:
可能是小米的8266单片机内部otp上有加密的数据,你新换的没有,所以验证通不过

网友C:
芯片内的OTP是可以原厂定制的,不过如果你把固件反编译出来,找到检查的地方破解掉,就可以去除限制了:

网友:
单片机 MCU 之类不是普通运放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小米的8266单片机内部otp上有加密的数据,你新换的没有,所以验证通不过 ...

我猜也是如此,但是ESP8266手册上都没有这个OTP

可能是不同批次有的有OTP有的没有吧,或者是定制的OT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内的OTP是可以原厂定制的,不过如果你把固件反编译出来,找到检查的地方破解掉,就可以去除限制了:
...

不知道这个内核有没有反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