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灯管驱动电源如何减小输出电流,专家们请指教!

楼主(2023-11-19):
入手库存 T8灯管驱动电源,20-40V左右, 450MA输出的,介绍说是隔离型电源,用料看着还行,我的灯片是 5并9串,正好适用,接上这电源后,灯片电压测量在29.4V左右,灯片接这电源点了十分钟,感觉有点点发热,亮度比原配电源时更亮,但还是想寿命优先,想减小输出电流,让灯片更耐用,经商家指点,拆除了一颗2R00电阻后,感觉亮度跟以前差不多了,盲猜350MA左右,商家还说旁边的2颗 1R20 拆除后也可以减少输出电流,但点到为止,让我自己试,本人菜鸟一枚,群里高手如云,请专家们帮着分析下,分别拆除了2R00电阻和1R20电阻后,输出电流会有啥变化多,理论输出在多少? 这个电源是隔离型电源,但用手机拍摄时能看到有灯片有频闪,有点小小遗憾,请专家们多多指点, 感谢!

网友A:
你説驱动是450ma的,
按恒流原理:可以算出Vb:
(2R00,1R20,1R20三个电阻并联)X450=Vb(mV)
拆除2R00电阻后,电流(假定还在电路预定工况内,可以正常工作)为:
(1R20,1R20并联)/Vb
再拆一个1R20,电流为:
1R20/Vb;

三个电阻都去掉:
大概率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説驱动是450ma的,
按恒流原理:可以算出Vb:
(2R00,1R20,1R20三个电阻并联)X450=Vb(mV)

你好,请问单独拆除2R00后会是多少MA输出, 单独拆除一个1R20又会是多少MA输出,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説驱动是450ma的,
按恒流原理:可以算出Vb:
(2R00,1R20,1R20三个电阻并联)X450=Vb(mV)

你似乎理解错误。

网友B:
你在应该直接拆除个1r2的电阻,功率大概是剩下60%,灯珠会安逸许多,
有一些驱动电流小了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应该直接拆除个1r2的电阻,功率大概是剩下60%,灯珠会安逸许多,
有一些驱动电流小了不稳定。 ...

60%的输出估计就是 250MA输出,原装电源估计是350MA的输出,灯片是5并 9串, 45颗,原装 10W的灯

网友C:
这种隔离型恒流电源做工和用料不错,属于早期产品,一般LED端的工作电流设置比较大。2R00、1R20、1R20三个电阻,是检流电阻,并联关系。去掉2R00,理论上LED端的工作电流在350mA左右,再去掉一个1R20,LED端的工作电流在170mA左右。有一点要注意,检流电阻的大小和空载电压成反比关系,检流电阻的大小要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检流电阻变大,空载电压会降低,会出现带载能力下降,通俗一点就是带串联灯珠个数变少,严重的会出现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隔离型恒流电源做工和用料不错,属于早期产品,一般LED端的工作电流设置比较大。2R00、1R20、1R20三个 ...

在拆除2R00后,亮度与发热量基本与原装时差不多,发热略高一点点,但点了2小时,灯片外壳也只是微热,电源基本没啥热量 ,工作一切正常,1R20就不动它了,如果真是350MA输出,那与原厂设计要求一样了, 5并 9串的颗粒,10W的功率,正好。唯一的遗憾是这个电源有频闪,用原装电源刚没频闪,用手机拍照 或录视频都能感觉出这个电源有频闪,怪事,用料这么好,也有频闪,在没有拆除这个电阻时也有频闪的。感谢专家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单独拆除2R00后会是多少MA输出, 单独拆除一个1R20又会是多少MA输出,谢谢 ...

如原来是450mA
只去掉2R00,电流大概350mA
只去掉一个1R2,电流大概270mA
只留一个1R2,电流大要170mA
当然要验证试用一下,调大检流电阻后,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似乎理解错误。

取样电阻,2R0、1R1、1R2三个电阻关联。
筒单理解,恒流电路,输出电流X检流电阻,即反馈电压保持恒定。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串个电流表呗,懒就用数字电流表短个灯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原来是450mA
只去掉2R00,电流大概350mA
只去掉一个1R2,电流大概270mA

感谢,遗憾的是这个电源还是有频闪,不太完美

网友(2023-12-19):
不要纠结什么频闪啦,你眼睛感觉不到就当不存在。硬钻牛角尖,那阳光也是有频闪的,都是电磁波谱的可见光部分。

网友(2024-02-15):
做工看起来不错,起码用上红宝石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