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孤陋寡闻了,不锈钢能弯折?

楼主(2023-11-19):
我印象中,波纹管里边是硅胶管,外边的编织套或者不锈钢,是铠装保护,并不密封。

这两种我都买过,质量当然不锈钢这种好。没想到,不锈钢波纹管就一层,水就在不锈钢里流:

不锈钢很硬的啊,加工成米其林手臂这样一节一节,虽然可以弯折,但硬的东西就脆,拧来扭去的不会折断吗?

网友:
早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才知道?都用了多少年了,但我有另一个疑惑就是同为不锈钢波纹管,有的死硬死硬的,有的却有弹性,很弹的那种

网友:
建议左边的波纹管

网友:
这种管也都是固定那用的,折一次几乎就不动了,那个接头有专用工具做出来的,,另外这种管好像有,有缝的,和无缝的,价格差不少

网友:
热水器上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波峰管我都用在热水经过的地方。如果用普通塑料管,怕热水经常浸泡有析出不放心。

网友A:
说是不锈钢的,用了几年了,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不锈钢的,用了几年了,也锈了

不锈钢一样会锈

网友:
波纹管靠谱

网友:
不锈钢波纹管,很好用,要多长就裁多长,可以随意弯折定型,减少接头

网友B:
前两种其实里面就是一根塑料管,外面套了金属保护软管或编织网套而已。硬波纹管主要用于在弯曲不多的地方,不能多次反复折弯,否则有开裂的风险,它是薄板卷管焊接后滚压波纹的。热水管道上用硬波纹管最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种其实里面就是一根塑料管,外面套了金属保护软管或编织网套而已。硬波纹管主要用于在弯曲不多的地方, ...

左边的好像还真没有塑料管芯……

网友:
     波纹管中间随便弯曲,一般都是一次性弯曲,两头就要小心点,不要弯曲,平口那里一旦被扭曲不平整,肯定漏水的。弯曲只能在中间段,弯曲后以后也不再动了。生锈的波纹管都是材料不好的。

网友:
这种比编织的好用。
编织的那种是靠里面的橡胶管密封,时间一久橡胶老化就水漫金山了

网友:
不锈钢波纹管,虽然能弯折造型,但是不能反复弯折,容易出现裂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好像还真没有塑料管芯……

你说的对,是我看错了,左边的那是硬波纹管。
我没看仔细还以为是螺纹软管了。

网友:
参考玻璃,又硬又脆,但做成纤维可以纺布。

网友:
偏好pert管

网友:
我曾发过一个帖子,根据长度自己截取,自己用打波器打出来,装上后就是量身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