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些大万用排插 接触不良,存在而地线接触不到的风险,特别是国标插头

楼主(2023-11-19):
某些大万用排插 接触不良,存在而地线接触不到的风险,特别是国标插头。。

国标的三针插头,地线特别难和以前的万用排插的地线连接可靠。

所以导致你以为接地了,可是还带感应电啊。一些烙铁更危险。请大家注意

网友:
大万用因为万用,插头插座接触面积偏小,更加要选择插座金属件用料好的,例如磷青铜。公牛那种垃圾黄铜不要。
稳不落,突破等大万用还是一直很好。飞机高铁和机房都在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砸掉那些安全门才对,不管是。墙上的明装暗装还是排插,时间一长都非常卡,我有几次搞毛了,甚至直接拿起子给它干碎了。

楼主:
理解这个的不多

网友:
都是缩水到极致了,踩着标准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