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220电池怎么确定是镍镉还是镍氢啊

楼主(2023-11-19):
请教论坛大神松下ez6220电池怎么确定是镍镉还是镍氢啊,收了个棍子没有充电器,用胶带接了个正负极用,调压电源冲到2.8v能用,后续自己做个插口

网友: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是镍氢电池

网友A:
为什么要折磨我的脖子。
NI MH氢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折磨我的脖子。
NI MH氢镍电池

哦呵没注意到这个标识

网友:
镍氢镍铬充电指标都一样,所谓的镍氢无记忆相应也是不可能,那就放心用得了

网友:
直接改锂电了,还管什么电池

网友:
这种改装很多啊

网友:
是镍氢, 还是改成锂电吧

网友:
有一个三洋的2.4伏扫地机,里面的电池起码有20年了,用原装充电器充一次电,现在还能用10分钟左右,没有锈蚀和漏液

网友:
我有全新的电池,充满电自放电很快,不如直接改成锂电一节21700或18650都行,可以随时换电池,很好改!

网友:
NIMH写的那么清楚啊

网友:
闲鱼找个3d打印改成18650拆卸的壳子

网友(2023-12-22):
原装是镍氢电池,早就没用了,我一个改的21700加充电小板,一个改的18650电池,用的索尼vtc6

网友:
2节镍氢电池一节1.2v,如果是锂电池一般标3.7v或者铁锂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