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松下洗衣机XQG80-E8G2H

楼主(2023-11-19):
近段时间洗衣机转的时候异响,出现叽里呱啦的声音,明显是桶壁刮到了啥,必须得拆开看看
作案工具需要PH2和PH3的螺丝刀,PH3螺丝刀扭配重的,其他地方PH2螺丝刀搞定

洗衣机正面

型号特写

先拆顶盖,螺丝在洗衣机背面,扭下A出2颗螺丝把顶盖往后拉即可取下顶盖

换皮带处可开可不开

拆下顶盖后再拆控制面板,拆下下图A处3颗螺丝,再手动扳出B处卡扣可拆下控制面板

拆前面板需要把链接前面板的塑料分离,得先拆出下图箭头处的钢圈。图中是拆之后才拍的。所以看不到,位置就在那
不过拆下后,这个钢圈没法再安装回去,好在也不影响洗衣服
拆掉后钢圈后就可以脱掉这个胶

拆前面板需要拆下图中的5颗螺丝

螺丝扭出来后可脱下前面板,完全分离还需要拆掉洗衣机门开关检测线路和连接线

拆掉前面板后就可以拆连接桶和前面板的胶了,需要扭松下图的螺丝,并取下钢环

取下钢环后,用力扯出胶

下面需要使用PH3螺丝刀拆配重水泥,最好使用棘轮扳手,螺丝刀有点扭不动

取下配重水泥后,再扭出桶外币前后部分固定螺丝,这个忘记拍照了,直接就分离了桶外壁

最后得到一个小朋友的宝石一颗

本来想顺便清洗滚筒的,但是力量有限,始终扭不动下图的螺帽

哪位大神有拆桶的经验可分享一下不

网友A:
擦,竟然同我家的同一型号,我的用了6年多了,底座的脚废了一个,现在用外配的底座,就是洗衣服的时候马达那边会有异响,只能等到过年放假的时候用电动扳手拆开一并清洗一下滚筒和保养一下洗衣机了。

网友:
滚筒洗衣机调平衡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B:
还是变频波轮的简单安逸点。

网友C:
换阻尼杆,拆大螺帽用电动冲击扳手,还不行就得上气动了
在公司拆过一个小天鹅的,要换轴承,没有准备工具,全是临时找到的手动工具,两个人拆了一上午,那个大螺帽搞了很久,用扳手卡住螺母,再用锤子砸扳手,下午装回拿了个电钻打螺丝,两小时搞定

网友:
滚筒不是说拆了很难装好吗?波轮还容易拆装一些。

网友:
要用电动扳手

网友:
没点合适工具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竟然同我家的同一型号,我的用了6年多了,底座的脚废了一个,现在用外配的底座,就是洗衣服的时候马达 ...

我这个也是用了6年多,你说的异响说不定是皮带异响,我的也异响过。
最好的直接换皮带
也可以在皮带上涂肥皂,有视频教程,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变频波轮的简单安逸点。

下次一定买波轮洗衣机,滚动洗衣机不方便洗大件物品,甩干很难,而且还不能人工帮忙。
波轮洗衣机甩干是可以人工帮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阻尼杆,拆大螺帽用电动冲击扳手,还不行就得上气动了
在公司拆过一个小天鹅的,要换轴承,没有准备工具 ...

那看来是没法拆了,没这条件

网友:
是洗衣时出现叽里呱啦的声音还慢脱水时出现叽里呱啦的声音??

网友:
不喜欢这样的洗衣机

网友:
大家都换滚筒式的洗衣机了啊

网友:
我一直用松下波轮洗衣机。

网友:
还是波轮简单点,滚筒拆修有点复杂。

网友:
滚筒式维修难拆又难修,对专业人员来说倒是个挣钱的活

网友:
一直用波轮的。洗衣服干净,特别是把洗衣液漂洗干净了。

网友:
外桶拆开了应该就可以清洗不锈钢内桶了吧?